[STM32CubeIDE] 求大佬!GCC链接文件中section的VMA和LMA不同,导致函数异常

楼主(2024-08-05):
我用的是类似STM32的Cortex-M4芯片,现在想把一些常用的函数放在快速Flash区域,所以我写了以下代码:

  .flash_zw0 : ALIGN(4)
  {
    *(.flash_ex)
  } >FAST_FLASH AT> FLASH

编译后,我看到.map文件中该section的函数按照指定的区域存储,但是当程序运行到该section的函数时,会进入hardfault错误。
当我不使用 AT 时>:
  .flash_zw0 : ALIGN(4)
  {
    *(.flash_ex)
  } >FAST_FLASH

该程序不会有任何问题。
所以我认为 VMA 和 LMA 不同可能会导致程序异常,但我不知道原因和解决方案。这两个区域在内存中的地址相距很远,我必须对它们进行映射,否则生成的bin文件会太大而无法升级。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几乎全网都没有相关解答

网友A:
对比测试,试试放到RAM里面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比测试,试试放到RAM里面正常不

一样不正常,都对比过。只要是使用了AT>映射函数运行就异常

网友:
是哪款芯片,ld文件的memory怎么写的?先按从SRAM加载程序自己试一下能不能跑通,跑通了再搞这个快速flash.搞不定bin文件就直接用hex文件呗

网友B:
楼主贴的链接脚本目测是有问题的:

FAST_FLASH AT > FLASH

1,FAST_FLAST 的 LMA 地址在 FLASH,VMA 在 FAST_FLASH
2,通常说就是说运行时从 FLASH 读取 FAST_FLASH 的内容写入到 FAST_FLASH 的地址
3,如果 FAST_FLASH 和 FLASH 都是闪存,这个操作是没有必要的,因为需要从 FLASH 编程数据到 FASH_FLASH,浪费 FLASH
4,如果 FAST_FLASH 是 RAM,也需要执行从 FLASH 读取 FAST_FLASH 的内容写入到 FAST_FLASH 的地址的操作,这个脚本看不出来做了没有(通常是在 startup.s 里),感觉是没做

PS:
1,按楼主的需要,最佳方案是优化升级程序,使用类似 HEX 的操作,将对应地址的内容编程到对应 FLASH 地址
2,次选方案是调用 FAST_FLASH 中函数或数据前,检查 FAST_FLASH 的内容与 FLASH 中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则将 FLASH 中 FAST_FLASH 对应区块编程的 FAST_FLASH 区域
3,建议按 eric2013 大佬说的先调通 RAM AT > FLASH 的方式,特别注意对应 RAM 区域的 MPU 属性是否为可取指执行

网友C:
https://geek.csdn.net/65bc8286b8 ... RMMAcqIIWTRkVxy6V9c
这个帖子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楼主:
我把memory的部分也贴出来:
MEMORY
{
FAST_FLASH (rx) : ORIGIN = 0x08014000, LENGTH = 48k
FAST_FLASH_1 (rx) : ORIGIN = 0x08020000, LENGTH = 128k
FLASH_0 (irx)   : ORIGIN = 0x0807f800, LENGTH = 2k
FLASH (rx)      : ORIGIN = 0x08080000, LENGTH = 512K
RAM (xrw)       : ORIGIN = 0x20000000, LENGTH = 96K
}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geek.csdn.net/65bc8286b8e5f01e1e45adfd.html?dp_token=eyJ0eXAiOiJKV1QiLCJhbGciOiJIUzI1NiJ9.ey ...

我试过这个,但我这里面放的是函数,不是变量,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贴的链接脚本目测是有问题的:

FAST_FLASH AT > FLASH

我没有做你说的「4」操作,这里的FAST_FLASH也可以等同SRA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贴的链接脚本目测是有问题的:

FAST_FLASH AT > FLASH

今天测了一下,确实是第「4」原因引起的,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