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SDIO] 关于STM32H7例子是否只支持32GB以下的SD卡问题

楼主(2024-08-05):
硬汉哥,请教一下,V7开发板V7-025_FatfS文件系统例子(SD卡V1.2,Cache性能全开)这个内存卡是只支持32GB以下的SD卡吗?

楼主:
找到问题了,需要将_FS_EXFAT置1就能支持32GB以上的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需要将_FS_EXFAT置1就能支持32GB以上的卡了

对,要使能exFAT

网友A(2024-10-23):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需要将_FS_EXFAT置1就能支持32GB以上的卡了

请问 stm32的L431系列的也需要FS_EXFAT置1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 stm32的L431系列的也需要FS_EXFAT置1吗

这个SD规格限制,与芯片无关,所以大于32GB就要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