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求助,STM32H743的ANA引脚能否作为IO输出?

楼主(2024-08-05):
如图,LQFP176封装的PC3引脚,引脚类型为ANA,能否作为普通IO输出高低电平?

网友A:
实际上使用STM32CubeMX的话,这几个引脚是可配置的,只是做通用IO不太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使用STM32CubeMX的话,这几个引脚是可配置的,只是做通用IO不太好用。

使用 cubeMX PC2_C  , PC3_C  还可以驱动 sdram , 不过我搞的那版使用这个几个管脚驱动 sdram 没有成功,最终成为了废板

看来 mx 也坑人 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使用 cubeMX PC2_C  , PC3_C  还可以驱动 sdram , 不过我搞的那版使用这个几个管脚驱动 sdram 没有成功 ...

这个引脚做通用GPIO确实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引脚做通用GPIO确实坑。

PC2_C  , PC3_C  这个2个管脚作为 spi 驱动貌似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