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DAPLINK] H7-TOOL脱机烧录CKS32F103和DAPLINK在线调试展示,方便参考(2024-08-06)

楼主(2024-08-06):
根据客户要求测试

【脱机测试】

实际测试使用SWD接口的3线,4线和5线方式均正常。

【MDK调试测试

CKS32的PACK下载:Keil.CS32F1xx_DFP.pack (10.55MB)

这里特别注意一点,如果大家的工程是基于STM32创建的,务必将型号切换到CKS32即可,否则会提示非STM32芯片,工程代码不用动,比如我这里是基于STM32F103的工程

我这里是MDK5.30,其它版本可能安装后看不到这个,注意下

动态调试效果:

测试案例下载:

网友A:
关于dap link我有个问题最近没想通。想看看老大怎么想的。
cmsis dap这种协议比较低级,很多上层的分析判断都在PC完成,那么一个简单的任务往往需要PC和debugger往返通信多次,延时比较大。
有没有必要自定义一下openocd,把arm dap和riscv dm相关的底层调试逻辑放到调试器实现?
这样可以加快调试的速度,达到等同于jlink的效果。但需要同时修改openocd和cmsis-d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dap link我有个问题最近没想通。想看看老大怎么想的。
cmsis dap这种协议比较低级,很多上层的分析判 ...

这个有个根本原因是每个厂家的芯片都有自己的骚操作,不好都集成到DAP里面,使用IDE来完整这部分就灵活多了。

楼主:
更新测试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