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双BANK交换,有1/4的概率失败,还有1/2概率卡死需要人工复位

楼主(2024-08-07):
求助采用STM32G473CBT6,  双BANK交换,有1/4的概率失败,还有1/2概率卡死需要人工复位,代码如下:
void Swap_Bank(void)
{
    FLASH_OBProgramInitTypeDef OBInit;
    taskENTER_CRITICAL();                        //进入临界区
   __HAL_FLASH_PREFETCH_BUFFER_DISABLE();       //关闭FLASH预取缓冲区
   HAL_FLASH_Unlock();                          //解锁用户闪存区域
   __HAL_FLASH_CLEAR_FLAG(FLASH_FLAG_OPTVERR);  //清除FLASH选项有效性错误标志
   HAL_FLASH_OB_Unlock();                       //允许访问选项字节扇区

   HAL_FLASHEx_OBGetConfig(&OBInit);            //获取双启动配置状态
   OBInit.OptionType =OPTIONBYTE_USER;
  OBInit.USERType   =OB_USER_BFB2;
  if((OBInit.USERConfig & OB_BFB2_ENABLE) == OB_BFB2_ENABLE)  //如果Bank1对应存储区2
  {
    OBInit.USERConfig =OB_BFB2_DISABLE;      //切换到存储区1
  }
  else OBInit.USERConfig =OB_BFB2_ENABLE;      //切换到存储区2
  HAL_FLASHEx_OBProgram(&OBInit);
  HAL_FLASH_OB_Launch();                       //启动选项字节加载

  HAL_FLASH_OB_Lock();
  HAL_FLASH_Lock();
  taskEXIT_CRITICAL();                         //退出临界区
  delay_ms(20); NVIC_SystemReset();
}

网友A:
帮顶下,没有操作过双BANK切换。

ps:这个变量建议这初始化FLASH_OBProgramInitTypeDef OBInit={0};

网友B:
STM32H743  双BANK 做固件升级,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下,没有操作过双BANK切换。

ps:这个变量建议这初始化FLASH_OBProgramInitTypeDef OBInit={0};

已验证,无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H743  双BANK 做固件升级,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STM32H743  双BANK 做固件升级,我这里也很顺利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
问题解决了,最好说下原因

网友(2024-11-19):
请问啥问题,能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