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STM32F429 USB 读写U盘

楼主(2024-08-07):
今天想做STM32F429的USB接口读写U盘的试验,用的是USBX协议栈,找了ST官方的Ux_Host_MSC工程示例,能挂载U盘,能建立文件,但总是写文件失败,各位大神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写入后,函数返回值错误类型是什么

楼主:
执行 fx_file_write 时返回成功 ,但在执行 fx_media_flush 时返回 UX_TRANSFER_TIMEOUT (0x5C),附件是我的程序,烦请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入后,函数返回值错误类型是什么

fx_flush_media 返回传输超时(0x5C)

网友:
引用 楼主:
执行 fx_file_write 时返回成功 ,但在执行 fx_media_flush 时返回 UX_TRANSFER_TIMEOUT (0x5C),附件是 ...

看着没什么问题,将U盘格式化下试试,还是不行换个U盘试试,不知道是不是兼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