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keil mdk ac6 cannot open file 无法打开源文件

楼主(2024-08-08):
如题使用ac6报错cannot open file,使用5的时候没有报错,是哪里出了问题,库文件是官网下载最新的。

网友A:
工程路径要短,且不要有中文,试试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路径要短,且不要有中文,试试正常不

去掉中文就可以了,

再次编译无法找到.h文件
报错
library/src/stm32f4xx_cec.c(86): error: 'stm32f4xx_cec.h' file not found

加入.h文件后的路径后 inc文件后
报错
compiling stm32f4xx_it.c...
library/src/misc.c(69): warning: In file included from...
./library/inc\misc.h(31): warning: In file included from...
./stm32\stm32f4xx.h(811): warning: In file included from...
./cmsis\core_cm4.h(188): error: 'core_cmInstr.h' file not found
  188 | #include <core_cmInstr.h>                /* Core Instruction Access                         */

新手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掉中文就可以了,

再次编译无法找到.h文件

如果你是标准库的话,推荐别搞AC6,编译问题比较多。

如果是HAL库,可以方便的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