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H7系列更换晶振

楼主(2024-08-08):
我看数据手册HSE范围是4-48MHz,更换晶振为4M,然后在conf文件里define HSE_VALUE为4M,跑了一个配置为400MHZ的程序通过了。然后我将晶振变更为48MHz,conf文件里define HSE_VALUE为48M,HSE配置时钟400MHz,用MCO输出波形发现HSE是16MHZ,SYS也变成了133MHz,我从启动文件的SystemInit跳进去看了一下,也没有想F1一样有配置时钟的程序,好像只有复位的。请问各位,有什么办法能用48M晶振吗,还是说大于25M的设置需要改什么。

网友A:
PLL配置时,48M先做给比较大的分频试试,另外是不是电容不匹配,导致起振 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L配置时,48M先做给比较大的分频试试,另外是不是电容不匹配,导致起振 有问题。

刚刚试了一下,16分频,结果还是输出时钟的1/3.什么情况呢,要是不起振,那为什么HSE输出来也是16M,是48M晶振的1/3呢

网友:
48M晶振可能属于泛音晶振,你换有源的吧,或者啃下晶振的手册。想办法搞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