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RP2350发布,双核M33或RISC-V,12个PIO,520K RAM,高速数据传输外设HSTX,芯片价格0.8$

楼主(2024-08-09):
https://www.raspberrypi.com/documentation/microcontrollers/silicon.html#rp235024
https://www.raspberrypi.com/news/raspberry-pi-pico-2-our-new-5-microcontroller-board-on-sale-now/

树莓一代,即RP2040的PICO和PICO,W板子三年半时间销售了400万套。

新版延续一代的强劲特性,提供如下亮点。

1、双核M33或者双RISC-V可选。
2、强劲的PIO(FPGA可编程IO),从RP2040的4路,提升至12路,够豪气。
3、RAM容量提升至520KB
4、支持外部QSPI PSRAM,同时有内置2MB QSPI Flash型号可选,芯片价格1$
5、提了个48个GPIO,之前RP2040只有30个。
6、更爽的是软件SDK,RP2350完全兼容RP2040, 他们共用的一个SDK,当前SDK包已经升级至V2.0

RP2350 PIC板子5$

加强安全性,悬赏1万美元
https://github.com/raspberrypi/rp2350_hacking_challenge

各种第3方板子也陆续发布

网友:
芯片好像还买不到,竟然还是micro-usb接口

网友:
60pin的版本只有30个gpio,80pin的版本只有48个

网友:
树莓派能出自己的芯片是好事,过去一直用博通芯片,芯片数据手册都不给,只给一部分外设寄存器,软件开源,硬件却不开源。

网友:
日常节目,吃灰板+1

网友A:
经常会查一下看有没有2040后续升级型号,终于出了。GPIO增加了这个好评。功耗希望别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常会查一下看有没有2040后续升级型号,终于出了。GPIO增加了这个好评。功耗希望别增。

最最最重要内置flash这个爽啊

网友B:
他那4M是on-board, 不是 on-chip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那4M是on-board, 不是 on-chip

带芯片内置的是2MB的

PICO2板子上外置的是4MB的

网友C:
刚看了数据手册,这个可切换内核意思是不是2350四核双线程。有点搞不懂啊,内核不同的话编译器编译出来的文件能通用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带芯片内置的是2MB的

PICO2板子上外置的是4MB的

内置flash应该也是通过QSPI访问,所以那几个引脚也不能当普通IO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置flash应该也是通过QSPI访问,所以那几个引脚也不能当普通IO用

内置的也是QSPI的,否则芯片做不到这么便宜。

然后就是如果内置了,外置QSPI Flash引脚是否还可以使用,这个还没去研究。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刚看了数据手册,这个可切换内核意思是不是2350四核双线程。有点搞不懂啊,内核不同的话编译器编译出来的文 ...

可以从4个核心中任选两个,所以有以下的组合:
1,双核Cortex-M33
2,双核RISC-V
3,一个Cortex-M33 + 一个RISC-V。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从4个核心中任选两个,所以有以下的组合:
1,双核Cortex-M33
2,双核RISC-V

这种的话,那有必要选择个性能强的使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置的也是QSPI的,否则芯片做不到这么便宜。

然后就是如果内置了,外置QSPI Flash引脚是否还可以使用 ...

可以
根據硬件設計手冊

3.2. Secondary flash or PSRAM
So, if we are using an RP2354 (which has internal flash), then we could use U3 as a secondary flash, or even replace it with a PSRAM device.

仍然可復用這組QSPI
使用復用功能QMI CS1n連接第二塊閃存或PSRAM
也支持內存映射讀寫

网友:
好像没有HS USB,不然搞了逻辑分析仪,外挂RAM还能高速传输,感觉能替代掉梦源入门款逻辑分析仪的那种FPGA+USB芯片的方案

网友:
我在英国一个高校工作,我教嵌入式系统这门课两年多了。 硬汉的板子,我在国内的时候买过2套,但没有仔细使用过。 但这个论坛我经常来,硬汉做的周报还是不错的,内容知识性和娱乐性都有。贴这个帖子,我得先讲故事。 我的本行是自动化专业, 原来在国内的时候, 用过ABB和贝加莱的软硬件, 感觉工业软件还是比较好用的。只要根据模板创立好项目,一般的应用,主要就是调整参数。但缺点是,系统庞大,软件的授权,在学校的环境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

我刚刚来英国的时候,我在备课计划中,用的是Yifeng Zhu 的那本书,因为教材比较充分。 他在书里用的就是KEIL编程, 板子是NUCLEO-L476。 具体到和实验员讨论的时候, 他说硬件采购没有问题, 软件的安装和使用,需要和IT部门协调。 我还联系了ARM的教育部门, 他们给我发来了ARM STUDIO的软件授权。 我在自己电脑上安装,测试, 都是没有问题的。

可让IT的人在实验室安装以后,我测试了一下,编译不能通过。IT部门也无法解决,作为教育部门的前线职工,我根本没有时间和办法去协调解决这个问题。后来,考虑到那年的班级规模小, 我就让学生自己在自己电脑上,安装KEIL的免费版本, 然后完成了那一年的教学,十分的狼狈。

学期结束的时候, 我和同事取经, 同事说,(去年)学校计算机系统受到攻击,之后,在软件安装和使用权限上,学校有相应的政策,导致咱们很不方便。 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一种解决方案,不需要在学校计算机PC系统里安装软件,比如树莓派系列。 这个是我开始接触,并使用树莓派系统的原因。

我教的工程系有一个机器人实验室,这个实验室里的机器人是英国一个小企业生产的机械手臂。硬件上用步进电机和Z80系统,软件上比较特殊,用FORTH语言。我来英国来之前,根本不知道有这个计算机语言的存在,太小众,太古老。 但是,这个语言的特点是,交互式(像PYTHON)编程环境,使用Putty之类的软件连接。 它的强项是直接可以写寄存器方式去控制硬件, 不需要编译和写FLASH的过程。 之后, 我去网上查了一下,raspberry pi pico有一个德国人写的FORTH环境(好像叫MERSCRIP STELLERIS),我至今都记不住这个FORTH的名字,但谷歌查一下就能知道。再后来, 发现有一个ZEPTO-FORTH,我觉得更好,因为不需要额外的USB TO UART转换线。

所以,现在我的实验就是基于PI PICO的zepto-FORTH 系统, 教基于寄存器编程的嵌入式系统,基本够用了。因为本科教育,无非是基本的指令体系,内存读写,以及控制GPIO,PWM,和简单的中断。  这个平台是我觉得,在软件系统有限制的情况下,教嵌入式系统,最可靠的。 PC上可以只用notepad, 和putty,就ok了。

网友:
(刚刚的帖子,似乎没有发成功,再试一下)

我在英国一个高校工作,我教嵌入式系统这门课两年多了。 硬汉的板子,我在国内的时候买过2套,但没有仔细使用过。 但这个论坛我经常来,硬汉做的周报还是不错的,内容知识性和娱乐性都有。贴这个帖子,我得先讲故事。 我的本行是自动化专业, 原来在国内的时候, 用过ABB和贝加莱的软硬件, 感觉工业软件还是比较好用的。只要根据模板创立好项目,一般的应用,主要就是调整参数。但缺点是,系统庞大,软件的授权,在学校的环境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

我刚刚来英国的时候,我在备课计划中,用的是Yifeng Zhu 的那本书,因为教材比较充分。 他在书里用的就是KEIL编程, 板子是NUCLEO-L476。 具体到和实验员讨论的时候, 他说硬件采购没有问题, 软件的安装和使用,需要和IT部门协调。 我还联系了ARM的教育部门, 他们给我发来了ARM STUDIO的软件授权。 我在自己电脑上安装,测试, 都是没有问题的。

可让IT的人在实验室安装以后,我测试了一下,编译不能通过。IT部门也无法解决,作为教育部门的前线职工,我根本没有时间和办法去协调解决这个问题。后来,考虑到那年的班级规模小, 我就让学生自己在自己电脑上,安装KEIL的免费版本, 然后完成了那一年的教学,十分的狼狈。

学期结束的时候, 我和同事取经, 同事说,(去年)学校计算机系统受到攻击,之后,在软件安装和使用权限上,学校有相应的政策,导致咱们很不方便。 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一种解决方案,不需要在学校计算机PC系统里安装软件,比如树莓派系列。 这个是我开始接触,并使用树莓派系统的原因。

我教的工程系有一个机器人实验室,这个实验室里的机器人是英国一个小企业生产的机械手臂。硬件上用步进电机和Z80系统,软件上比较特殊,用FORTH语言。我来英国来之前,根本不知道有这个计算机语言的存在,太小众,太古老。 但是,这个语言的特点是,交互式(像PYTHON)编程环境,使用Putty之类的软件连接。 它的强项是直接可以写寄存器方式去控制硬件, 不需要编译和写FLASH的过程。 之后, 我去网上查了一下,raspberry pi pico有一个德国人写的FORTH环境(好像叫MERSCRIP STELLERIS),我至今都记不住这个FORTH的名字,但谷歌查一下就能知道。再后来, 发现有一个ZEPTO-FORTH,我觉得更好,因为不需要额外的USB TO UART转换线。

所以,现在我的实验就是基于PI PICO的zepto-FORTH 系统, 教基于寄存器编程的嵌入式系统,基本够用了。因为本科教育,无非是控制GPIO,PWM,和简单的中断。

网友F:
之后,分享一下PICO 这个东西的使用经验。

树莓派基金会的产品,有自己的杂志好像叫HELLO什么的,我读过2期写的挺好的。这个杂志的对象是中小学生,和艺术从业者。 比如,我记得其中一个文章,写的是如何用彩纸制作一个萤火虫, 然后把LED贴在萤火虫的肚子上, 之后就是简单的PYTHON代码去控制PWM,去控制发光的明暗。我当时挺震撼的,因为所有的这些东西,我都会,但是从来没有想过做一个这样有趣的东西, 和我孩子一起玩。

树莓派的产品,无论是1,2,3,3B,4,或者是现在的5。我感觉面向的主要用户不是工业产品的开发者,因为树莓派,至少理念上,会去维护早期产品,并且生产早期产品,不轻易抛弃用户和否定之前。 这个是对待艺术品的态度, 而不是对待消费品的态度。我觉得,这个代价很大, 但值得去做 (如果它能活下来的话)。 看DIGI-KEY, PIMORONI, PI HUT,FARNELL, 还有视频网站上的视频, 大部分的人都是带鸭舌帽,有朋克风格的家伙。 也许正是这些家伙,成就了树莓派的产品, 这个和GNU/Linux那些人,有很大的重叠。 比如我现在的状态。 哈哈。

我觉得树莓派的成功是它清晰的掌握了它目标客户的喜好和习惯,然后用一些有趣的案例,宣传,去扩大它的影响。英国人工业不行,但做媒体还是挺厉害的。在淘宝上, 我曾经买过正点原子,野火, 安富莱的东西, 都是玩耍。所有这些厂家,都是有自己的用户材料。 但偏重的都是工业应用, 专业级应用。 这个圈子大家也用 玩 这个词, 但这个玩字的意思, 更接近与英文里的HACKING(透彻使用,探秘,找错找茬),和休闲娱乐的玩,我理解,不是一个意思。

网友:
读完了iemaeema的文字,我非常同意你对树莓派产品的理解;就刚刚今天我还讨论过这个话题。
树莓派的团队,他们有信念坚持做下去;不是盈利驱动的,是信念。
只有他们的承诺那么真实,比如:pico2会至少持续到2040年1月。
看看他们的成绩,这些都是值得信赖的。
所以在这个生态下的教学投资延续性最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之后,分享一下PICO 这个东西的使用经验。

树莓派基金会的产品,有自己的杂志好像叫HELLO什么的,我读 ...

非常感谢分享这么多,树莓派和Arduino的软件生态做的确实比较成功。

国内早期有一些做的,但都没有做起来,主要还是无法实现更好的盈利。Arduino之前还发文谈过这个事情,使用我们的套件,用户不用关系各个产品的差异,软件使用都一样。

网友G:
RP2350的GPIO输入似乎有问题,输入过一次高电平后引脚会维持高电平状态
https://github.com/raspberrypi/pico-feedback/issues/401

网友H:
引用 网友G:
RP2350的GPIO输入似乎有问题,输入过一次高电平后引脚会维持高电平状态
https://github.com/raspberrypi/p ...

这算个球bug呀,这老外就是个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算个球bug呀,这老外就是个小白

RP2350勘误表里写了这个,是官方承认的bug。评论里说加8K以上下拉电阻就行,但维持高电平的bug可能对功耗有影响

网友H:
这不是bug,i/o口高阻态就是这么个情况,即不上拉又不下拉,状态本来就不确定,别的芯片都这样。
树莓派勘误的原因不是因为承认他是bug;而是方便用户应用参考。有些人根本没有高阻态的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不是bug,i/o口高阻态就是这么个情况,即不上拉又不下拉,状态本来就不确定,别的芯片都这样。
树莓派勘 ...

应该不是正常高阻态。一般MCU默认上下拉一般都有几十k,而外部上下拉一般是10k或以上。评论里要9k的下拉电阻才能把电平拉下来,这种情况不会是高阻态。
from our testing, an external pull-down resistor lower than ~9K ohm is needed to make it low again.

网友(2024-12-25):
硬汉,在哪里可以下载SDK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