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芯片下载不了程序

楼主(2024-08-09):
		uint32_t tmpreg = 0;

		tmpreg = PWR->CR1;

		tmpreg &= (uint32_t)~(PWR_CR1_LPDS);

		tmpreg |= PWR_MAINREGULATOR_ON;

		PWR->CR1 = tmpreg;

		MODIFY_REG(PWR->CR1, PWR_CR1_SVOS, PWR_REGULATOR_SVOS_SCALE5);	//VOS等级

		CLEAR_BIT(PWR->CR1, PWR_CR1_FLPS);								//flash on

		SET_BIT(PWR->CPUCR, PWR_CPUCR_PDDS_D1);							//D1_Standby

		CLEAR_BIT(PWR-> CPUCR, PWR_CPUCR_PDDS_D2);						//D2STOP

		CLEAR_BIT(PWR->CPUCR, PWR_CPUCR_PDDS_D3);						//D3STOP

		SCB->SCR |= SCB_SCR_SLEEPDEEP_Msk;

		__DSB();

		__ISB();

		__WFI();														//进入停机模式

		SCB->SCR &= (uint32_t)~((uint32_t)SCB_SCR_SLEEPDEEP_Msk);

如上所示,给H743/753烧录了这个程序,主函数里只有这个,没有唤醒。为了测试进入D1standby,D2STOP,D3STOP之后的电流,结果之后发现下载不了程序。
前面我烧录D1,D2,D3都进入STOP后,把BOOT接1,按住复位点下载可以下进去程序。但是下载这个程序之后这样作却不可以,我看手册貌似是D1Standby关闭了Vcore域的电源。
不知道咋办,求教各位,请问这种情况下还能怎么拯救芯片,使得芯片可以正常下载程序

网友:
接硬件复位引脚,下载选择HW PIN复位,大部分情况下都可以正常的。

还是不行,就STM32CubeProg使用串口ISP或者USB DFU下载,清空下这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