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单片机0x00000000地址与NULL的关系?
面霸

楼主(2024-08-10):
0x00000000地址保存了栈顶地址,这是不是说明0x00000000为有意义的地址,这是否与指针为NULL冲突?应该怎么理解这个事情。

网友A:
空指针是空指针,地址0是地址0,地址0放了栈顶地址,一般不为0,但空指针永远是为0的,修改或者解引用空指针会出问题,自己写个程序试一下就知道了
#define USERNULL ((void*)0)
if(USERNULL==0)
{ //dosometh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指针是空指针,地址0是地址0,地址0放了栈顶地址,一般不为0,但空指针永远是为0的,修改或者解引用空指 ...

但地址0和空指针,表示方法没有区别呀

网友(2024-11-16):
引用 楼主:
但地址0和空指针,表示方法没有区别呀

空指针理论上并没有问题啊。只是在一些硬件体系里面(x86)引用了空指针会导致死机等非法错误。像在STM32这种单片机上,一般如读指针操作,也并不会出现什么错误。空指针对应地址为0时,读取的就是0地址的数据了。导致错误的原因其实是后续依据读出的数据进行的操作产生的错误。空指针产生的异常更多的是写操作,STM32的0地址是无法通过软件自身来写的,就产生了hardfault了。

网友(2025-02-20):
NULL 的定义是(void*)0, 这个定义的意思是这是一个指针变量,这个变量的值是0,且这个指针是无类型指针。所以可以和任意的指针类型变量进行比较或复制操作。 你可以理解为你这个NULL就指向了你的的这个地址0,但是这个地址可不一定是你的物理地址0,在linux中,指向的是虚拟地址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