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如何将宏定义定义在工程文件比较靠前的位置

楼主(2024-08-10):
在移植UCOSIII到STM32的工程时遇到一个问题。

C语言中单文件组织情况下宏定义只对定义了这个宏下面的内容有效。多文件情况下应该定义在什么地方会比较合适?
我是移植了UCOOSIII。想要直接宏定义OS的systick和pendsv函数来替换s文件中的weak函数。在FreeRtos中有一个点h文件是这么用宏定义替换掉了OS里面的相应函数。如果UCOS里面想要实现相似的功能,这个宏定义放在工程什么位置比较合适。
才能在尽量不修改移植的源文件情况下完成。

网友A:
uCOS不需要这样搞,他的port文件函数名字和xxx.s里面的一样,直接就替代了。

FreeRTOS那个是自己换了个名字,所以弄了个宏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OS不需要这样搞,他的port文件函数名字和xxx.s里面的一样,直接就替代了。

FreeRTOS那个是自己换了个 ...

感谢大大的回复。我想要实现的是写一个宏定义
#define     OS_CPU_SysTickHandler       SysTick_Handler
这样用来替换掉启动文件中的systick函数。只要声明文件os_cpu.h以及实现文件os_cpu.c,os_cpu_a.asm文件知道这个宏定义就行。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指定才能让asm文件知道有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大的回复。我想要实现的是写一个宏定义
#define     OS_CPU_SysTickHandler       SysTick_Handle ...

这个我们早期发过一个帖子,我是又开了一个汇编文件,直接里面调用OS_CPU_SysTickHandler和OS_CPU_SysTickHandler

找不到帖子了,这种方式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