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件] H7-TOOL新版固件2.26发布,增加20多款新系列芯片脱机烧录支持,CAN UDS解析,升级CAN助手,串口助手,RTOS Trace等(2024-08-16)

楼主(2024-08-16):
H7-TOOL详细介绍(含操作手册):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934

【PC软件】V2.26
1. PC软件取消自动检查版本,替换为手动按钮检查更新
2. CAN助手
  - 支持时钟选择(20M 40M 80M),CAN FD支持最高8M波特率(需支持8M的can PHY芯片)
  - 增加“J1939通用解析.lua”解析器
  - 增加个"UDS.lua"解析器
3. 辅助设计工具界面新计算直线K、B值功能、增加float转hex功能
4. 脱机烧录
  - 界面支持ISP串口解锁和加锁(目前仅做了ING916xx)
        --ISP_UNLOCK 、ISP_LOCK两个宏用来控制PC界面是否支持
        --在读芯片界面有ISP串口解锁和加锁按钮
  - 支持SWD初始化阶段使用低速时钟操作,有宏定义速度
        -- SWD_CLOCK_DELAY_0 = 0         --单路和多路烧录时的时钟延迟
        -- SWD_CLOCK_DELAY_INIT = SWD_CLOCK_DELAY_0 --初始化阶段的时钟延迟
  - 增加固件文件合法性检查功能,
    --function pc_check_file(file_bin, tar_addr)
        --目前仅支持S32K1xx
  - UID加密功能,新增lua算法转c文件功能
  - 新增华润微CS32F469x
  - 新增GD32H7xx、GD32L23x
  - 新增HC32F448
  - 修正HC32F002 的Flash大小
  - 新增桃芯科技 ING916XX
  - 新增Linko KS32MC03x、 KS32MC05x、 KS32MC06x、 KS32MC07x、 KS32MC08x、KS32MC45x
  - 新增华芯微特SWM211,SWM181。同时更新芯片型号列表,删除已取消的型号。
  - 新增国民技术 N32G003、N32WB031X
  - 新增LPC802相关代码(未完成)
  - 完善S32K1xx说明,固件中【0x400~0x40F】开始的16字节区域为配置字区域
  - 修正HS6621的SWD时钟速度0改为1
  - 发现PY32F002B设置读保护异常,临时取消写选项字功能
  - 新增 PY32F403、PY32F072、PY32F040
  - 新增树莓派 RP2040
  - 新增STM32C0xx系列
  - 修正 STM32F410xx_412xx_256.lua, 打印了错误文件名
  - STM32H7x_2M 系列芯片新增串行EEPROM,AT24Cxx算法。
  - STM32H7新增读保护功能
  - 新增普冉 PY32F040、PY32F072、PY32F403
  - 完善CH579, 在CH57x_250.lua中新增EEPROM算法
  - 新增CH32F2XX系列
  - 新增 STM32U5、STM32H5、STM32WL
  - 更正N32G031_32、N32G031_64的UID地址
  - 解决武汉芯源 CW32F030 CW32L052 CW32L031不能烧录的问题
  - 新增Atmel  ATSAMD21
  - 新增Nordic  nRF53系列
  - 新增NXP MKEAxx系列
  - 新增TI MSPM0G系列
  - 新增复旦微FM33LE0xx
5. 脱机烧录串口AT指令集升级,新增AT,AT+READFILE协议
6. SPI控制器功能,初始化之后D0,D1设置为高电平,涉及文件usb_bus.lua
7. 模拟量校准界面,解决20mA校准参数读取异常的问题
8. 目标板截屏功能优化,支持客户自己添加显示驱动控制器
9. 升级threadx.lua文件

【固件】2.26

1. 解决1拖16模式,AT指令无法切换到1拖16模式的问题
2.1拖16时,如果启用了AT协议,烧录实际失败,但会显示OK,原因是硬件不支持1拖16模式启用AT协议
3. 解析WiFi AP列表,支持去掉标题行
4. 按客户要求,烧录STM8S时,串口AT+QX指令返回出错扇区首地址。
5. 新增Lua配置变量
        g_tProg.SwdClockDelayInit = lua_GetVarUint32("SWD_CLOCK_DELAY_INIT", g_tProg.SwdClockDelay);
        g_tProg.DebugAP = lua_GetVarUint32("DEBUG_AP", 0);
        g_tProg.DisableBlockAccess = lua_GetVarUint32("DISABLE_BLOCK_ACCESS", 0);
6.新增 read_ee_to_file() 用于将内置EEPROM的数据保存到EMMC磁盘
        #define EEPROM_BACKUP_FILE  "0:/H7-TOOL/Config/eeprom_bakup.bin"
7.串口助手,每行最大字符由120调整为256.
   #define GB2312_LINE_MAX_PC     256      /* 文本模式,自动换行字节数 */
8.硬件信息页面,新增软件Build
9.重启时,打印固件版本到Log窗口
10. swd_host.c 新增函数 void swd_MultiDrop(void)
11.修改操作界面,将电压表、电阻表等功能移动到万用表菜单
12.更新lua_if_swd.c的函数h7_ReadUid,STM32H5的UID读取要使用。
13.更新lua_if_can.C,status_can_monitor.c, bso_can,c三个文件。主要是波特率计算查表和LUA CAN接收支持
14.更正NVIC_CPUID芯片版本显示BUG。
15.对2.8机型,修改Lua 小程序界面的操作方式

【EMMC文件】V2.26

1. prog_lib.lua文件ChangeProgChan(ch)函数,通道切换后增加50ms延时等待电源稳定
        - 高级脚本可修改 MULT_16_SWTICH_DELAY = 50 ,缺省是50
2.脱机烧录,新增AT,AT+READFILE功能
3.解决1拖4烧串行FLASH不能使用RS232机台板的问题

PC机软件:升级PC软件到V2.2.6

1、升级新版注意事项
(1)APP和eMMC独立分别升级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600

注:如果更新APP失败,从TOOL端拔掉USB线,旧版TOOL长按S键,新版TOOL长按OK键,插入USB线,3秒后松手,正常会看到电脑端有个虚拟U盘。然后拖拽上位机软件包路径h7toolPC_release\EMMC\H7-TOOL\Firmware里面的APP固件到虚拟U盘,待传输完毕后,TOOL会自动重新启动。

(2)从2.20版本固件开始,更新eMMC排除WiFi列表更新,再也不用重新配置WiFi了,点击下面这个按钮即可:

如果非常早期的客户(第1批TOOL用户,或者固件还是V1.X),继续点击此按钮升级。

(3)解析WiFi AP列表,支持去掉标题行

2、 PC软件取消自动检查版本,替换为手动按钮检查更新

3、CAN助手更新:

(1)支持最高8M波特率

详细说明此贴: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879'

(2) 高级配置支持时钟选择(20M 40M 80M)

通过此贴分享的CAN/CANFD波特率计算软件,用在H7-TOOL高级配置的手动添加非常方便,自己的程序代码也可以方便设置。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911

比如使用PEAK System,主时钟我们使用的20M,仲裁速度1M,通信速度2M

(3)H7-TOOL的LUA小程序教程第13期:CAN/CANFD总线操作说明,支持和CAN助手同时使用,方便实现各种复杂逻辑

详细操作说明: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5183

(4)UDS ISO14229统一诊断服务解析

详细操作说明: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699

近期UDS Bootloader教程的在线版和离线版实现即将分享给大家

实际通信效果:

动态刷新效果

(5)J1939通用版解析功能

详细操作说明: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456

4、目标板截屏功能优化,支持客户自己添加显示驱动控制器

详细操作说明: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116

5、串口助手,每行最大字符由120调整为256.

6、改操作界面,将电压表、电阻表等功能移动到万用表菜单

7、升级RTOS Trace功能的ThreadX监测

详细见此贴: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4824

8、1拖4/1拖16脱机烧录

脱机烧录更新的内容最多,首先感谢大家反馈的问题和发来的测试板子,测试芯片。

脱机烧录新增20多款新系列芯片脱机烧录支持,部分芯片的脱机支持花了不少,特别是像树莓派RP2040这种的单路,1拖4和1拖16支持。

(1)H7-TOOL混合脱机烧录以及1拖4不同的通道烧录不同的程序操作说明

详细操作说明: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023

此贴展示了1拖4转接板,依次接STM32F070,AT32F435,CH32F203,SAMD21

(2)脱机烧录,新增AT,AT+READFILE功能

详细操作说明: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893

(3)H7-TOOL自制Flash读写保护算法系列

很多IC厂家仅发布了内部Flash算法文件,并没有提供读写保护算法文件,也就是选项字节算法文件,需要我们制作。

实际上当前已经发布的TOOL版本,已经自制很多了。但是依然有些厂家还没自制,所以陆续开始为这些厂家提供读写保护支持。

本次自制了STM32H7全系列,N32G003和N32G031

(4)界面支持ISP串口解锁和加锁,目前仅做了ING916xx

(5)H7-TOOL脱机烧录的UID加密操作方法,支持一键生成目标板C代码,方便大家轻松操作

详细操作见此贴: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5161

9、当前支持的脱机烧录完整列表如下

楼主:
更新完毕。

网友:
硬汉哥太牛了

网友:
入手一个下载器,嵌入式其余工具基本全部替代。

网友:
辛苦,终于发布了

楼主:
楼主位的上位机软件微更了。

网友A:
合宙的Air001就是普冉PY32F002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合宙的Air001就是普冉PY32F002吧?

没测过Air001

网友B:
请问下你们的上位机工具是用什么工具做的?语言是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你们的上位机工具是用什么工具做的?语言是C#吗?

用的这个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t=C%2B%2B%2Bbuilder

网友C:
更多的lua can控制函数,看看能不能下次升级提供,比如多种过滤模式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多的lua can控制函数,看看能不能下次升级提供,比如多种过滤模式设置。

本周将做更全面的支持。

网友D(2024-10-13):
H7-TOOL请问是否能取代 PICKIT4~5 烧入或仿真?
Microchip PICKIT 4~5烂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H7-TOOL请问是否能取代 PICKIT4~5 烧入或仿真?
Microchip PICKIT 4~5烂透了

他们家出的M内核芯片可以,PIC自己的那个内核还不行。

网友E(2024-11-20):
开源代码有git仓库地址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源代码有git仓库地址码?

H7-TOOL开源项目的GitHub地址,当前版本V2.26,含论坛方式下载原理图,上位机,固件等(2024-08-16)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468

网友E:
引用 楼主:
H7-TOOL开源项目的GitHub地址,当前版本V2.26,含论坛方式下载原理图,上位机,固件等(2024-08-16)
ht ...

想要购买H7-TOOT来学习的,开源的V1.X版本与淘宝店上的哪一个硬件适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要购买H7-TOOT来学习的,开源的V1.X版本与淘宝店上的哪一个硬件适配?

跟旧版TOOL是适配的,不过旧版TOOL停产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跟旧版TOOL是适配的,不过旧版TOOL停产了。

新版能适配1.X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版能适配1.X代码吗?

不行,不完全兼容。

网友(2024-12-23):
引用 网友E:
新版能适配1.X代码吗?

二手的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