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关于STM32H7B0使用OSPI + MDMA驱动GD25Q128的传输问题

楼主(2024-08-11):
最近在使用STM32H7B0的OSPI,OSPI是四数据线模式,在普通轮询模式下,表现良好,测速如下:

当使用MDMA时,便出现了问题。
QSPI配置如下:
MDMA配置如下:
测试代码如下:
使用DMA进行接收时,接收不到,效果:
附上简单代码:

感谢各位大佬,可能MDMA使用有什么注意的点,我可能没注意到。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的速度测试计算是不是错了,这个速度换算下来是2.048MB/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的速度测试计算是不是错了,这个速度换算下来是2.048MB/S

这个用的滴答定时器算的,肯定不准,而且这个是普通轮询。我想用MDMA,但是一直都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用的滴答定时器算的,肯定不准,而且这个是普通轮询。我想用MDMA,但是一直都有问题。

不过这个速度确实有点慢,这个是我们早期的测试。

STM32H7驱动QSPI Flash的4线DMA模式,读速度48MB/S左右,还不错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6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这个速度确实有点慢,这个是我们早期的测试。

STM32H7驱动QSPI Flash的4线DMA模式,读速度48MB/S ...

我当时忘了做硬件片选了,后面很麻烦,重新打了一般带硬件片选的,回来试试。
那个mdma我好像知道答案了,spi mdma hal库读取函数里的源地址和目标地址写反了,等新板子回来我测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这个速度确实有点慢,这个是我们早期的测试。

STM32H7驱动QSPI Flash的4线DMA模式,读速度48MB/S ...

毕竟gd25qxx的手册上写qspi的传输速度可达416Mbits/s呢,那应该能在50MB/s左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毕竟gd25qxx的手册上写qspi的传输速度可达416Mbits/s呢,那应该能在50MB/s左右吧

我觉得达到我们当前的这个测试速度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