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经常有网友反馈STM32H7芯片的UART7和UART8无法使用,CubeMX配置也不行,分享个行的

楼主(2024-08-12):
使用我们V7板子测试下,UART8没问题。

用的PJ8和PJ9,直接UART8做的printf打印。

V7-002_按键检测(软件滤波,FIFO机制

网友A:
H7的串口7之前发现是不能用,排查发现程序里串口7的引脚定义的定义错了,改完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7的串口7之前发现是不能用,排查发现程序里串口7的引脚定义的定义错了,改完就可以用了

对,大部分都是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