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有谁试过H730的PSSI加MDMA吗

楼主(2024-08-12):
普通的DMA能跟得上PSSI的速度吗,我想试试MDMA,但之前没用过,来求助一下各位

网友A:
普通DMA可以的。

因为PSSI就是DCMI的变种,DCMI还用的普票DMA。

而MDMA是否支持,可以看下MDMA支持的请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DMA可以的。

因为PSSI就是DCMI的变种,DCMI还用的普票DMA。

之前测的H7的DMA1不就五六十MB每秒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测的H7的DMA1不就五六十MB每秒吗

之前测试摄像头,在比较高的时钟下测试的,测试正常。

你可以先看下手册里面的MDMA支持的触发列表,如果有,那就没有问题。

没有的话,那就是用的通用DM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测试摄像头,在比较高的时钟下测试的,测试正常。

你可以先看下手册里面的MDMA支持的触发列表,如 ...

okok,感谢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