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appwizard问题请教

楼主(2024-08-14):
新手请教,在使用APPwizard时,想要在屏幕1中添加定时器控件,定时器定时到了后跳转屏幕2,是否应该如下设置,我按照如下设置后仿真无法跳转屏幕2,是哪里有问题吗,谢谢!

网友A:
是这个思路,后面我也试试。还没测试过这种方式的跳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思路,后面我也试试。还没测试过这种方式的跳转。

我想要实现的就是从开机界面A定时跳转到主页面B,但是按照以上方法设置仿真无法跳转。真的没搞懂哪里出问题了,按理说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

网友B:
A删了没?记得screen只有一个就没那么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A删了没?记得screen只有一个就没那么多问题

不行,我又添加了定时器的回调关闭A屏幕和打开B屏幕,还是没办法跳转B

网友C:
首先,你在创建第一个界面的时候需要START定时器,然后定时器到期,是SHIFTSCREEN,我测试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在创建第一个界面的时候需要START定时器,然后定时器到期,是SHIFTSCREEN,我测试OK的

非常感谢,初学确实有很多东西不了解,没有启动定时器。您说的方法正确,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