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通过io口读取屏幕te信号怎么实现帧同步

楼主(2024-08-14):
使用H7的一个io设置输入读取屏幕输出的te信号,在低电平的时候发送lvgl画面数据,如何实现,请大佬求教

网友A:
这个论坛有个帖子的,找不到了,实际坛友测试效果不行,换个应用就不好用了,这种方式只能缓解撕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论坛有个帖子的,找不到了,实际坛友测试效果不行,换个应用就不好用了,这种方式只能缓解撕裂。

那硬汉哥,刷新时的波浪纹如何处理呢,有什么办法消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