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STM32H7 fatfs问题

楼主(2024-08-14):
今天遇到了一个问题 不挂载fatfs的时候W25Q64用QSPI模式 可以正常读写,但是挂上fatfs的时候,f_mount和f_open正常 返回值为FR_OK 但是后面调用完f_open紧接着调用f_close 返回值为FR_INVALID_OBJECT,这是为什么呢
调试过后是在res = validate(&fp->obj, &fs);函数中返回数值错误 返回值为FR_INVALID_OBJECT

楼主:
结果是这样的

网友A:
楼主的图片没有上传成功。

这个返回值是你的参数不对,用这个例子里面的代码测试

系统的谈下STM32H7的SD卡驱动兼容性问题,现在兼容性很强,主流厂家16GB以上容量全部通过(2022-03-15)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7689&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图片没有上传成功。

这个返回值是你的参数不对,用这个例子里面的代码测试

谢谢! 突然解决了,好像刚开始是HAL库磁盘号配置错了,我重新写了一遍就好了,稍等我再研究一会看看具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突然解决了,好像刚开始是HAL库磁盘号配置错了,我重新写了一遍就好了,稍等我再研究一会看看具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