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STM32MP157里,M4可以直接使用DDR吗??

楼主(2024-08-15):
例如M4修改LD文件,定义DDR区域,把数组或函数放在DDR区域使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看下总线框图,有通路,就可以初始化后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看下总线框图,有通路,就可以初始化后访问。

能M4修改LD文件,定义DDR区域,把数组或函数放在DDR区域使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M4修改LD文件,定义DDR区域,把数组或函数放在DDR区域使用吗???

框图看了,有通路可以到达不,有的话,需要A核先初始化好,然后M4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2024-11-27):
引用 网友A:
框图看了,有通路可以到达不,有的话,需要A核先初始化好,然后M4就可以使用了。

安富莱有没有STM32MP15X系列的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