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代码注释的重要性

楼主(2024-08-15):
现在看以前离职同事写的炬芯手表的项目代码,想要在上面更换一些心率器件(把汇顶的gh3018换成ADI的ADPD7000),注释少得可怜,钻研起来真的非常痛苦,而且炬芯用的还是zephyr,真的搞不懂,感觉实在搞不下去,好想跑路了

网友:
困难告知老板,让他加钱。

网友A:
不好评价,这应该也是两个流派。
我坚持尽可能每个部分(大概3~15行)都必有注释。我老大坚持除了函数功能、一行注释都没有,而且坚称没有注释才是好代码。据他说注释反而产生误导,暂不清楚不写注释的考虑。

网友B:
晦涩的代码,可以让copilot帮你理解下,很多代码之所以晦涩是程序层次逻辑结构整不顺溜。

网友:
最好是自注释,即通过变量名、函数名可以看出来,手动注释的话,经常会改了代码,忘记或懒得改注释了,其他人经手或长时间再看代码时,就会遇到困惑

网友C:
刚入职接手屎山,我直接推倒重做,适合自己风格舒服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晦涩的代码,可以让copilot帮你理解下,很多代码之所以晦涩是程序层次逻辑结构整不顺溜。

我们公司的屎山 copilot 都崩溃了,直接摆烂不解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入职接手屎山,我直接推倒重做,适合自己风格舒服多了

那你是没遇到屎山没文档,没说明的情况,重做基本等同于市面上随便找款设备然后抄,还得实现其中的隐藏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公司的屎山 copilot 都崩溃了,直接摆烂不解释了

哈哈,详细说说

网友:
写注释主要太花时间了。
我看我们公司的有个高手,他的程序就是框架很复杂,然后不写注释。
只能根据函数名称去判断每个函数是做什么用的。

而且由于本人水平不足,他里面的很多写法不花大量时间去看,根本看不懂。
然后领导急着催我做一个模式切换...

最后我只能一狠心,反正芯片资源够用,然后又上了rtos。而且两个模式是独立的。
我就没管他那边是怎么写的...自己重新开了一个任务,去实现了新的功能。

导致我这个程序变成了屎山。每次不是我写的那部分代码,如果要我去修改的话,我总是很痛苦。
陆陆续续花了好几个月,才大概明白了一点,他是怎么写的业务逻辑。。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网友E:
人的定位不同,对写注释的态度就不同。
普通员工是不愿意写注释的,这样子不容易被替代,或者替代成本很高。即使公司有要求,也是阳奉阴违。
老板是会要求必须注释的,方便产品升级和人员接替,减少产品失控的风险。
有潜力和主动性的员工是愿意写注释的,方便自己总结和反馈,而且有时候也需要转交工作给新人,自己才有上升的空间。

这几种人都碰到过。也可以通过这个现象来识人。

网友:
先做功能设计,然后拆分模块、数据结构,再根据设计实现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人的定位不同,对写注释的态度就不同。
普通员工是不愿意写注释的,这样子不容易被替代,或者替代成本很高 ...

老兄看得很透。

注释不应该很多,但比较难理解的地方一定要有。
基本上没有注释的代码,可以肯定不是很好的代码。

网友(2024-10-05):
引用 网友A:
不好评价,这应该也是两个流派。
我坚持尽可能每个部分(大概3~15行)都必有注释。我老大坚持除了函数功能、 ...

看过这个理论, 说是好的代码自己就是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