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机烧录] 【已经支持】准备添加复旦微FM33系列选项字节读写保护支持,发现他们技术手册和SDK软件包没有并提供相关操作步骤

楼主(2024-08-15):
已经发布

H7-TOOL自制Flash读写保护算法系列,为复旦微FM33LG和FM33LE制作使能和解除算法,支持在线烧录和脱机烧录使用(2024-12-03)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6725

从他们的技术手册和SDK软包里面了解到,只有内部Flash的操作步骤,没有提供选项字节的操作步骤:

SDK里面仅有的选项字节操作是读操作,没有写操作说明:

/**
  * @brief    Get debug read protection enable status
  * @rmtoll   OPTBR    DBRDPEN    FL_FLASH_GetSWDReadProtectionState
  * @param    FLASHx FLASH instance
  * @retval   Returned value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arg @ref FL_FLASH_SWD_READ_PEOTECTION_DISABLE
  *           @arg @ref FL_FLASH_SWD_READ_PEOTECTION_ENABLE
  */
__STATIC_INLINE uint32_t FL_FLASH_GetSWDReadProtectionState(FLASH_Type *FLASHx)
{
    return (uint32_t)(READ_BIT(FLASHx->OPTBR, FLASH_OPTBR_DBRDPEN_Msk));
}

这个使用TOOL也可以方便读取

按照内部Flash的访问方法,使用LUA小程序访问了下,无法正常操作选项字节:

[Lua]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
function printf(...)
    print(string.format(...))
end

beep()
pg_init()

-- FL_RCC_EnableGroup2BusClock(FL_RCC_GROUP2_BUSCLK_FLASH);
-- pg_write32(0x4000022C, 0x000000A0)
value = pg_read32(0x4000022C)
print_hex(value)
pg_write32(0x4000022C, 0x000000A0)
value = pg_read32(0x4000022C)
print_hex(value)

-- FL_RCC_EnableGroup2BusClock(FL_RCC_GROUP2_BUSCLK_FLASH);
-- pg_write32(0x40000270, 0x00400000)
value = pg_read32(0x40000270)
print_hex(value)
pg_write32(0x40000270, 0x00400000)
value = pg_read32(0x40000270)
print_hex(value)

--  CLEAR_BIT(FLASHx->EPCR, FLASH_EPCR_EREQ_Msk);
value = pg_read32(0x40001014)
print_hex(value)
pg_write32(0x40001014, (value & 0xFFFFFFFE))
value = pg_read32(0x40001014)
print_hex(value)

--  SET_BIT(FLASHx->EPCR, FLASH_EPCR_PREQ_Msk);
pg_write32(0x40001014, (value |0x00000002))
value = pg_read32(0x40001014)
print_hex(value)

-- FL_FLASH_UnlockFlash(FLASHx, FL_FLASH_PROGRAM_KEY1);
-- FL_FLASH_UnlockFlash(FLASHx, FL_FLASH_PROGRAM_KEY2);
pg_write32(0x40001018, 0xA5A5A5A5)
pg_write32(0x40001018, 0xF1F1F1F1)

delayms(1000)

value = pg_read32(0x40001008)
printf("pg_read32 = %x", value)

re = pg_write32(0x1FFFFC00, 0xCC5533aa)
print_hex(re)
value = pg_read32(0x1FFFFC00)
printf("pg_read32 = %x", value)

只能联系厂家获取操作步骤了,根据其它厂家的IC的操作方法,复旦微这个选项字节的Unlock命令提供下,应该就可以了。当前没有提供这个命令。

也就是下面这个

[Lua]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
pg_write32(0x40001018, 0xA5A5A5A5)
pg_write32(0x40001018, 0xF1F1F1F1)

楼主(2024-12-03):
已经自制实现LG和LE的保护功能

网友A(2025-03-20):
想要请教一下,按照步骤在全擦标志位有效的情况下进行OPT修改,但是只能将OPT内容由1写为0而无法由0写为1,有没有遇到过相似问题?

网友:
请教一下,解锁的pg_write32(0x40001018, 0xA5A5A5A5)和pg_write32(0x40001018, 0xF1F1F1F1)在-- FL_FLASH_UnlockFlash(FLASHx, FL_FLASH_PROGRAM_KEY1);和-- FL_FLASH_UnlockFlash(FLASHx, FL_FLASH_PROGRAM_KEY2);这里已经有了吗?是要解锁两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要请教一下,按照步骤在全擦标志位有效的情况下进行OPT修改,但是只能将OPT内容由1写为0而无法由0写为1, ...

正常情况下OTP就是只能写一次,由1写成0之后就不能再擦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自制实现LG和LE的保护功能

大佬,请教一下这个解锁是怎么解锁的,正常编程flash时不就已经在KEY中写入A5A5A5A5和F1F1F1F1F1这两个密钥了吗?怎么实现输入之后解锁选项字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