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TIM] STM32H7中能否在HRTIM中新增几组PWM输出?

楼主(2024-08-15):
因为发现H7只能输出4组,而G4系列可以输出6组。

网友A:
可以,不过芯片主频400M时,HRTIM最高主频是400M,而普通定时器是200M

ps:H7的HRTIM是5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过芯片主频400M时,HRTIM最高主频是400M,而普通定时器是200M

ps:H7的HRTIM是5组。

如果强加PWM通道输出,采用级联其他定时器的方式可以吗?

楼主:
如果使用其他的定时器输出的PWM精度会不会达不到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强加PWM通道输出,采用级联其他定时器的方式可以吗?

如果你只是需要多个通道数,不用级联,单独再增加一个使用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使用其他的定时器输出的PWM精度会不会达不到要求?

都设置为主频200M即可,200MHz主频分辨率够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设置为主频200M即可,200MHz主频分辨率够用不

首先不确定普通定时器的分辨率是否达到小于100ns级别,其次是PWM波频率至少要达到100KHz,也就是说计数值这一块就需要进行设置不超过2000。

网友:
100K的周期是10us,10us只需要计数器到大于100就可以达到100ns分辨率的精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不确定普通定时器的分辨率是否达到小于100ns级别,其次是PWM波频率至少要达到100KHz,也就是说计数值 ...

普通定时器100MHz  PWM无压力,  也就是10n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普通定时器100MHz  PWM无压力,  也就是10ns

大佬们把 h7 的定时器研究的这么高深啦, 我目前只是使用普通的 定时器而已,而且还是 1ms 的普通定时

大佬们研究那么高深的定时器一般是做什么用途 呀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们把 h7 的定时器研究的这么高深啦, 我目前只是使用普通的 定时器而已,而且还是 1ms 的普通定时

...

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过芯片主频400M时,HRTIM最高主频是400M,而普通定时器是200M

ps:H7的HRTIM是5组。

STM32H743VGH6的型号、100pin的HRTIM好像就只有四个定时器输入的管脚定义,144pin的好像支持五个;所以到底H7系列的HRTIM到底支持几路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32H743VGH6的型号、100pin的HRTIM好像就只有四个定时器输入的管脚定义,144pin的好像支持五个;所以 ...

管脚定义是管脚定义,引脚少的能复用的外设通路就是少一些。

HRTIM本身就是5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