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I/I2S] 问一下关于 h7的 mcu 搞sai时钟频率貌似分频不是很准是使用专用的11.2896MHz及12.288MHz然后搞个电子开关实现 好 ?

楼主(2024-08-16):
问一下, 关于 h7的 mcu 搞sai, 时钟频率貌似分频不是很准是使用专用的11.2896还是12.288然后搞个电子开关实现 好 ?

mcu 提供的 时钟频率,貌似很难分频准确,那么此时是需要单个搞个
11.2896 MHz 及 12.288 MHz 的晶振,然后搞个电子开关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切换实现 好 ?

而且 H7 的时钟,选择 sai 的时钟总的 时钟频率会有其他的地方会使用到,这样采用 h7 内部的时钟进行分频操作就非常的不方便了

网友A:
直接使用 11.2896 MHZ 给H7 单片机,然后通过补偿分频可以分出400M,我就是这么用的,先把外部外设需要的时钟用晶振给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使用 11.2896 MHZ 给H7 单片机,然后通过补偿分频可以分出400M,我就是这么用的,先把外部外设需要的时钟 ...

我目前使用的是 PLL3 里面的 P3  时钟源, 每次调整貌似都没有那么精确 , 而且 PLL3 时钟源还需要驱动 LCD, can

看来估计得需要搞个全局变量来记录才行

使用 sai 时, 不同的采样率, 要求的时钟频率也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