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C电机控制学习记录(四) SVPWM推导

楼主(2024-08-17):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楼主:
里面计算的代码如下:
% 定义六种开关状态下的相电压
switch_states = [
    0, 0, 1;
    0, 1, 0;
    0, 1, 1;
    1, 0, 0;
    1, 0, 1;
    1, 1, 0;
];

% 定义基本变量
Vdc = 1; % 直流母线电压

% 空间矢量的角度
angles = linspace(0, 2*pi, 7); % 0 到 360 度,分成6等分

figure;
hold on;
axis equal;
title('SVPWM 空间矢量图');
xlabel('实轴');
ylabel('虚轴');

% 获取当前开关状态的相电压
for i = 1:6
    ua = switch_states(i, 1);
    ub = switch_states(i, 2);
    uc = switch_states(i, 3);
    if (((ua + ub + uc) == 0) || (ua + ub + uc) == 3)
        ua = 0;
        ub = 0;
        uc = 0;
    elseif ((ua + ub + uc) == 1)
        ua = ua * 2/3;
        ub = ub * 2/3;
        uc = uc * 2/3;
        if (ua == 0)
            ua = -1/3;
        end
        if (ub == 0)
            ub = -1/3;
        end
        if (uc == 0)
            uc = -1/3;
        end
    elseif ((ua + ub + uc) == 2)
        ua = ua * 1/3;
        ub = ub * 1/3;
        uc = uc * 1/3;
        if (ua == 0)
            ua = -2/3;
        end
        if (ub == 0)
            ub = -2/3;
        end
        if (uc == 0)
            uc = -2/3;
        end
    end
    ua = ua * Vdc;
    ub = ub * Vdc;
    uc = uc * Vdc;

    % 计算空间矢量 U_s
    U_s = (2/3) * (ua + ub * exp(2*pi/3*1i) + uc * exp(4*pi/3*1i));

    % 绘制空间矢量
    quiver(0, 0, real(U_s), imag(U_s), 'AutoScale', 'off', 'LineWidth', 2);

    % 标注角度
    text(real(U_s) * 1.1, imag(U_s) * 1.1, sprintf('(%d,%d,%d)%.0f°',switch_states(i, 1), switch_states(i, 2), switch_states(i, 3), mod(rad2deg(angle(U_s)), 360)), 'FontSize', 12);
end

% 绘制单位圆,表示所有矢量终点应该落在该圆上
theta = linspace(0, 2*pi, 100);
plot(cos(theta), sin(theta), '--k');

hold off;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楼主:
我们通过MOS管开关,可以直接得到的就是这六个矢量。(当然还有0矢量)

如果要得到任意一个矢量,就是根据让对应扇区的两个矢量去合成(矢量的占空比不一样,就可以得到任意方向的矢量了)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网友A:
这个FOC控制学习,是不是少了2和3.

刚刚搜了下,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FOC控制学习,是不是少了2和3.

刚刚搜了下,没找到。

是的。二和三,写了一个目录...内容还没写。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网友B:
跟踪这个专题.我在想:第一章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踪这个专题.我在想:第一章是什么?

不知道你是否有控制有刷直流电机的经验。
有刷电机通过电刷换向,常见的结构就是,定子是一块磁铁然后转子通电产生磁场,通过电刷换向,不停旋转。

有刷电机毕竟存在电刷,一方面这个结构转速快了可能会起火花,另外一方面存在摩擦力也限制了转速。
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以解除这个限制吗?

聪明的前辈想到了,如果我设计这样一种电机,它的转子是一块永磁体,而它的磁场不停的旋转,岂不是不需要电刷唤向,电机也可以不停旋转了?
那么这个电机就是永磁同步电机。

那么怎么产生这样的磁场呢?
空间上相差 120°,相位也相差 120°的三个弦波能够合成一个旋转的空间矢量(当然实际上三个,四个,五个都可以,我看到过有四相电机,五相电机,六相电机,n相电机的FOC控制论文..)

我之前那个(一)就是说明了这样一件事情。
我们控制了三相电压也就控制三相的电流,也就控制了三相产生的磁场,也就控制了合成的磁场。而这个合成的磁场就可以控制电机的旋转。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网友B:
谢谢楼主的回答。有刷电机,玩过一段时间。我一直想在“两相步进电机上,运行FOC”,实现步进电机闭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的回答。有刷电机,玩过一段时间。我一直想在“两相步进电机上,运行FOC”,实现步进电机闭环。

我记得2020年时候我看到github上一个项目就是FOC驱动的步进电机XDrive
我后面对电机控制产生兴趣也是因为这个。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网友:
电机控制挺复杂的,本科、研究生、博士都有研究方向。两大流派直接转矩控制DTC和FOC。特别是无传感器的控制算法。DTC是ABB专有的,FOC是西门子、施耐德,国内的汇川。

网友:
谢谢楼主。我把XRIVER的源程序下载下来,学习学习。有疑问,还要向你多多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