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硬汉哥,这个问题思考了挺久,项目比较急,还请您解答一下

楼主(2024-08-18):
有关MODBUS V6版本标准库移植到实际项目中的疑问?

最近项目比较急,熬夜了几晚,在移植硬汉哥的modbus协议时有一个困惑?

这里接收中断接收到字节流

这里RX_BUF_SIZE大小是255 这里处理的是g_tModS.RxCount < S_RX_BUF_SIZE的部分,那如果g_tModS.RxCount > S_RX_BUF_SIZE怎么处理
假设我在一定的时间内要获取多个保持寄存器的值,这个帧数大于S_RX_BUF_SIZE,或者连续发好几个帧数大于S_RX_BUF_SIZE,这里如何处理?
目前个人想法是开一个环形缓存,硬汉哥以及各位大佬觉得有必要吗 ? 感谢回复

楼主:
我图片怎么没了

网友:
回帖奖励 +1 个金币

引用 楼主:
我图片怎么没了

得手动上传,论坛不支持复制粘贴上传了。

网友:
标准modbus协议一帧长度不会超过256
The size of the MODBUS PDU is limited by the size constraint inherited from the first
MODBUS implementation on Serial Line network (max. RS485 ADU = 256 bytes).

网友:
https://www.modbus.cn/6756.html
结合modbus标准,先看一下标准帧格式和官方给的处理流吧

网友:
单次读寄存器数量不要太多
不行就让他去多读几次

网友:
是这个限制了,得分批传输了

楼主:
我现在是分批传输的,用的DMA,接收最大开的是256字节的数组,然后用个环形fifo接收,如果短时间多帧传来就先存FIFO,取的时候一帧一帧取,考虑MODBUS是一问一答机制,处理完一帧再取下一帧,不过我用串口助手调试时发现,收发时间竟然相隔1S 我用硬汉哥的modbusV6跑了一下,收发时间差不多相隔1s 不知道这算不算问题

网友A(2024-11-19):
个人表示很讨厌用modbus,设计很落后。没有长度信息,读写格式不统一,还使用大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表示很讨厌用modbus,设计很落后。没有长度信息,读写格式不统一,还使用大端

有没有哪种支持比较广泛的协议是天生小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分批传输的,用的DMA,接收最大开的是256字节的数组,然后用个环形fifo接收,如果短时间多帧传来就 ...

怎么会这么长,我也用的硬汉哥的从机,读取45个寄存器才50ms左右,不过我用的dma+空闲中断判断结束,没用fifo

网友:
我照着别人的代码重新写过,绑定硬件端口发送接收缓存各用了一个256字节的数组,MODBUS建立了一个结构体另外开辟了两个256字节的收发数据数组,实现MODBUSRTU和MODBUSTCP,01 02 03 04 05 06 0F 10功能都实现了,RTU跑过9600到460800波特率之间各种波特率,跑过几千万次收发无异常,TCP也跑了几千万次无异常,好像没什么难度吧,MODBUS的第一个特点不就是简单吗,比起CANOPEN和ETHERCAT什么来说都是小儿科的,自己重新写一遍比较好理解,而且出问题容易找。

网友:
另外软件FIFO对MODBUS来说完全没用,如果是串口的硬件FIFO应该很有用处,如果像H7有8-16字节的硬件FIFO,完全可以不用中断不用DMA实现115200波特率通信。还有通过modbus来OTA升级为什么大家都不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