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怎么通过串口或者jflash工具对外部spiflash以文件夹形式烧录文件呢?

楼主(2024-08-19):
需求说明:

目前项目有个80口的TFTLCD显示。最开始我们计划是把字库,图片全部转bin文件,然后按照偏移合并一个大的bin文件通过jflash烧录到SPIflash。但是客户那边需求很容易变动,我们备货后可能存在需求修改,这个修改比如说修改logo的动画显示,图多且要转bin烧录,太麻烦了。
现在想直接把spiflash上个文件系统,直接用文件的方式读取字库,BMP图片显示。但是要怎么通过串口或者jflash对spiflash进行文件夹形式的烧写呢?以前做的都是有USB口,直接通过U盘或者模拟U盘的方式进行的。现在不支持USB接口,有什么方法去实现呢?

网友A:
你的app增加一个串口传输程序就好了呀,可以用简单的tftp协议实现;然后接收的文件写入spiflash,文件系统可以用littlefs,很nice

网友B:
Ymodem协议支持串口文件传输
也可以不用文件系统,传具体文件之前,在上位机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建一个数据结构,把要写入的文件名、文件相对于flash的偏移地址、文件大小存到里面
然后先把数据结构写进flash,再把具体文件内容按照数据结构里的顺序写到flash,用的时候通过文件名索引那个数据结构拿到对应的偏移地址和文件大小就可以读了,这样可以避免文件系统的额外性能开销
不过要是比较看重flash寿命的话,最好还是上文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app增加一个串口传输程序就好了呀,可以用简单的tftp协议实现;然后接收的文件写入spiflash,文件系统 ...

串口接收文件写入spiflash我是知道怎么做的,主要是我想把BMP图片存在一个文件夹,直接发送到spiflash,不知道这里怎么发送,发送单个bin文件时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Ymodem协议支持串口文件传输
也可以不用文件系统,传具体文件之前,在上位机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建一个数据结 ...

传单个文件,我知道怎么传,我是想传文文件夹

网友C:
这个时候就体现出GUIX的优势了,他支持主题,字库和图库的更新,用户使用GUIX Studio将新的字库,图库和主题更新好后,可以最终生成一个bin。

楼主当前的方式,也可以弄个文件系统的镜像,也是一个单个的bin,写进去,就可以文件系统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时候就体现出GUIX的优势了,他支持主题,字库和图库的更新,用户使用GUIX Studio将新的字库,图库和主 ...

我感觉文件系统镜像是我现在想要的,我去了解下

网友D:
做一个外部的jlink外部flash烧录算法,通过jlink烧录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一个外部的jlink外部flash烧录算法,通过jlink烧录就行了

对,这个也是个方法,我们产品设计的时候外壳是预留了四线jlink烧录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