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jlink-ob全固件解密

楼主(2024-08-21):
如题,其实解密工具3月就做好了

直接烧录,烧录地址填start后面那串数字
jlink所有固件我都能解密,但是这样没有意义

各位用了的吱个声呗,顺便说一下兼容性如何

网友A:
j-link v11可以升级成v12吗,硬件上有啥区别吗? v11好像不更新了

网友B:
JLink_OB_STM32F072,以前搞过好像属于V7,不支持新的M23 M33内核
这个不知是哪个版本,否支持新内核

楼主:
引用 网友A:
j-link v11可以升级成v12吗,硬件上有啥区别吗? v11好像不更新了

不知道,我只会提取固件

网友:
看了工程介绍,楼主很厉害,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太厉害了,要是有硬件就好了
我想买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JLink_OB_STM32F072,以前搞过好像属于V7,不支持新的M23 M33内核
这个不知是哪个版本,否支持新内核

有些限制是软件限制,意思就是可以通过修改jlink的dll来绕过,包括盗版提示之类的弹窗
例如f103可以强制烧录M33内核,但是前几天有人反馈f103即使解除限制强制下载M7内核也会报错

网友:
已烧入 JLink_OB_STM32F103_start_0x8000000_offest_0x4000.bin  正常运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些限制是软件限制,意思就是可以通过修改jlink的dll来绕过,包括盗版提示之类的弹窗
例如f103可以强制烧 ...

楼主是dump jlink内部的固件再反汇编分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dump jlink内部的固件再反汇编分析的吗?

jlink的dll都不带混淆,调用字符串都是静态引用,直接搜弹窗字符串然后看交叉引用,ida pro f5一下就出来了
由于检测和弹窗都在一个函数里,所以绕过弹窗就是绕过检测了,提取固件也是几乎一样的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jlink的dll都不带混淆,调用字符串都是静态引用,直接搜弹窗字符串然后看交叉引用,ida pro f5一下就出来了
...

关键是固件是针对NXP芯片的,怎么换到STM32上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固件是针对NXP芯片的,怎么换到STM32上的啊?

不能换,而且这里没有哪个固件是针对NXP的

网友C:
Jlink OB里J-Link-OB-K22-Full最值得搞。支持的Core最多,还有三个带流控的V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Jlink OB里J-Link-OB-K22-Full最值得搞。支持的Core最多,还有三个带流控的VCOM。

可惜full版本不在固件文件夹里,只有RA4M2可以直接支持所有核

楼主:
就差bootloader了, 有没有好心人提取一下🤔

网友:
正好 我有个v9 老是弹窗, 厉害.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差bootloader了, 有没有好心人提取一下🤔

看下BOOT 的升级那块有没加密,没有加密的话好办,自己写一段dump的程序 DOWN进BOOT, 就把BOOT吐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下BOOT 的升级那块有没加密,没有加密的话好办,自己写一段dump的程序 DOWN进BOOT, 就把BOOT吐出来了

前提得有个正版的jlink-ob。

网友E:
不含v9啊, 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含v9啊, 可惜了

v9不是早就停更了吗,改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关工程
https://oshwhub.com/lsanor/daplink-hs_v2-1_24-06-16
https://oshwhub.com/lsanor/j-link-ob- ...

原来这个ra4m2的作者是你啊。
https://github.com/zhangjinke/j-Link-OB-RA4M2
上面链接里面有ra4m2的自动升级固件,使用exec添加an或者feature不行,得改bin

网友:
烧录了JLink_OB_STM32F103_start_0x8000000_offest_0x4000.bin,不能修改SN和Feature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V7.98g的更新日志中提到了J-Link bootloader version

可能表示bootloader可以升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j-link v11可以升级成v12吗,硬件上有啥区别吗? v11好像不更新了

可以升级的,需要修改bootloader
可以参考这个项目:https://github.com/banxian/EDUReviver
需要修改下程序的源码。可以看下issue

网友:
引用 楼主:
V7.98g的更新日志中提到了J-Link bootloader version

可能表示bootloader可以升级

不是的。
意思是能显示bootloader版本而已,不表示能升级blt。
我测过了,V11刷成V12后,blt的版本还是2019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升级的,需要修改bootloader
可以参考这个项目:https://github.com/banxian/EDUReviver
需要修改 ...

我的edu v10好像不行

网友G(2024-09-21):
引用 网友D:
看下BOOT 的升级那块有没加密,没有加密的话好办,自己写一段dump的程序 DOWN进BOOT, 就把BOOT吐出来了

没加密直接用上位机就读出来了,也不需要自己用程序dump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加密直接用上位机就读出来了,也不需要自己用程序dump出来了

说的是通讯加密,这都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升级的,需要修改bootloader
可以参考这个项目:https://github.com/banxian/EDUReviver
需要修改 ...

你好,我用了这个升级,提示我的是clone版的,其实我的是正版的edu,请教有修改好的exe吗? 对pc端软件不通啊

网友:
我使用您分享的固件下载后,在设备管理器读到设备为BULK如图

网友H:
您好O2C14大佬,现使用您分享的固件下载到芯片后,无法进行下载。在设备管理器中读到的设备名为BULK。
使用的是STM32F072的固件,串口可以正常使用,串口表示也是J-Link。
另外还使用了STM32F103版本的固件下载到对应板子可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您好O2C14大佬,现使用您分享的固件下载到芯片后,无法进行下载。在设备管理器中读到的设备名为BULK。
使 ...

072那个早就被放弃了,103也几乎断更,建议弄个J-Link-OB-RA4M2-Full

网友I:
大佬能讲讲怎么提取的吗,特别是0x08004000到0x08004210这一段是哪里找到的。从0x80004000开始的部分我也找到了,但前面那部分死活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佬能讲讲怎么提取的吗,特别是0x08004000到0x08004210这一段是哪里找到的。从0x80004000开始的部分我也找 ...

网友(2025-01-16):
测试过103那个固件,烧录后能用,没有盗版弹窗,但是用j-link commander 的testwspeed命令测过,发现读写内存速度比某宝的jlink ob低一些

网友J(2025-03-06):
好东西能否自动升级,以前升级就变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东西能否自动升级,以前升级就变砖啊

不能, 没有原版的bootloader

网友:
已烧入 JLink_OB_STM32F103_start_0x8000000_offest_0x4000.bin  正常运行.比旧版本固件不同的是,该固件支持openocd使用。openocd下使用需要将驱动更换为libusbK USB.如果需要在Keil MDK下使用,需要将驱动重新转换为官方的驱动才行。

网友K:
大神,能否提取一下AT-LINK固件,这样就不用买一个AT-LINK来制作AT-LINK了,官方的AT-LINK固件是以.atcp文件格式公开的,只能通过AT-LINK烧录器才能下载。固件.atcp文件加载到烧录软件ArteryICPProgrammer中,固件只要加载到软件里面就可以显示出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大神,能否提取一下AT-LINK固件,这样就不用买一个AT-LINK来制作AT-LINK了,官方的AT-LINK固件是以.atcp文 ...

好的等我看一下

网友L:
博主您好,我测试了xmc4200的,固件烧录后,只要一重新上电,地址10000--14000就会被重写为0,固件里是FF,用J-Link Commander识别到的SN为0,无法修改,提示克隆。网上说-1才能修改。我猜测SN为0是地址10000--14000就会被重写为0的缘故。另外我想知道博主0-20000里的是怎么来的,网上其他人的是从0开始,烧进去没反应,博主的多了0-20000前面这一段,就可以识别,但无法修改SN,有弹窗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L:
博主您好,我测试了xmc4200的,固件烧录后,只要一重新上电,地址10000--14000就会被重写为0,固件里是FF, ...

这个看上去很久都没有更新固件了, 固件结构和现在的不太一样, 我先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博主您好,我测试了xmc4200的,固件烧录后,只要一重新上电,地址10000--14000就会被重写为0,固件里是FF, ...

为防止滥用, 防止律师函警告, 我不会公布提取固件的方法

楼主:
就在10000写入SN, license就按照网上的方法写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在10000写入SN, license就按照网上的方法写入

我也想的是这样操作,但烧录后重新上电后10000--14000里面就全部擦除为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