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种有稳压二极管的电路怎么分析?

楼主(2024-08-21):
输入是24V,我看到这张电路图的时候,觉得分压之后不就是4V吗?
但是Power OD引脚读出来的ADC值是3V多一点。

问硬件说是后面接了一个稳压二极管导致的。

但是想不通原因..这个是电路分析里面的知识吗?感觉都忘光了。
我想知道未来遇到了其他的带稳压二极管的电路,应该去怎么分析它,直接用这个点的电压减去它的反向电压吗?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网友:
电压被稳压二极管钳住了

网友:
你这个稳压二极管,电压大于3.3V时会稳压在3.3V左右

网友:
理论3.3V,R75 1K和负载分压,可能影响点。

网友:
还有就是稳压管也有一个范围,BZT52C3V3    3.1-3.5V

网友:
这还不简单,你这个稳压管是3.3V的,低于3.3V是实际电压,超过3.3V会被限制3.3V

网友:
这颗BZT52C3V3S是一颗3.3V的稳压管,它两端施加的电压超过3.3V(实际上是在3.3V附近)会发生齐纳击穿,把两端的电压钳位在3.3V。由于输入阻抗并不是无穷大,ADC读出来应该会比3.3V略微低一点点。这个稳压管看着是用来保护ADC输入管脚,避免管脚承受过高电压,不过ADC输入接口也常用低压降的肖特基管分别在地和ADC电源之间做钳位的。

网友(2025-03-26):
稳压二极管会将电压钳位到稳压二极管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