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memcpy拷贝错误,for循环拷贝OK,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8-21):
软硬件:请教stm32h750VBT6+freertos+lwip+fatfs ;  stm32cubemx-V6.12.0 + STM32Cube_FW_H7_V1.11.2 配置工程; Keil MDK ;开启cache

tmpdptr是malloc或者pvPortMalloc申请的一块临时内存,webdptr是从网页接收到的信息, 要把webdptr内容拷贝到tmpdptr中;

问题:memcpy拷贝失效,for循环字节逐个拷贝是OK的,可见tmpdptr与webdptr指针都没问题;
指定cache失效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也没搞定,很奇怪的问题。

请教了,多谢!!!  下面是仿真拷贝前  后指针指示的数据:

拷贝前

拷贝前

拷贝后

拷贝后

网友:
是memcpy有4字节对齐加速问题。手动操作即可。

石锤内存访问不支持非对齐是否STM32H7的硬件bug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562

楼主:
多谢硬汉哥指导!

网友:
怀疑你的MPU配置有问题,在cacheable的情况下,是不存在无法非对齐访问的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