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H7-TOOL上位机打印问题

楼主(2024-08-21):
在使用HT--TOOL打印时,发现一个很有意思得问题,就是使用串口打印LOG_D("/*********这里是打印得字符串*********/"),然后发现H7-TOOL显示屏上显示了这个打印数据,但是上位机没显示这,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望解答!

网友:
帮楼主测试了下,展示正常,楼主可以考虑TOOL重新上电,关闭重新打开上位机试试

楼主:
就我目前出现了这种情况,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我目前出现了这种情况,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可能跟你的代码实现有点关系了,我这里仅是单纯展示了下你有问题的这段代码。

楼主:
不知道你使用的是rt_kprintf还是LOG打印功能,我使用的是LOG打印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使用的是rt_kprintf还是LOG打印功能,我使用的是LOG打印功能

注意这个问题,如果你用的RT-Thread,好像用的不是这个。

H7-TOOL的RTT颜色格式仅支持RTT本身提供的颜色定义方式,不支持其他方式定义的颜色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