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傅里叶变换求助

楼主(2024-08-21):
请问这个公式的傅里叶变换是怎样变化成如下公式的

网友:
楼主的图片没上传成功,要单独上传下,这个是论坛的bug。

楼主:
补充一下上传失败的图片

网友:
简单地说就是:Vout1(t)是狄拉克梳状函数,Vout2(t)是Vout1(t)的延时。

狄拉克梳状函数是周期函数,其傅里叶变换就是第二张图中上面那个公式的求和符号到(1+e...)之前的那一块,再乘以1/Tref。

而傅里叶变换的性质:x(t)的傅里叶变换是X(w),则x(t-t0)的傅里叶变换是e^{-jwt0} X(w)。即时域的时移对应频域的相移。这就是第二张图中(1+e...)这一块的来历。

由以上两条,立刻就可以得到第二张图上面那个公式。下面的公式我没仔细看,应该只是简单的三角函数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