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关于V7开发板教程里QSPI操作W25Q264的疑惑?

楼主(2024-08-21):
在“第79章 STM32H7的QSPI总线应用之驱动W25QXX(支持查询和MDMA)章节”中,为什么没看到关于设置SPI FLASH的通信格式为QSPI的操作呢? 我下载了例程代码,发现也没有关于设置这个通信方式的地方。难道说是这款芯片出厂就是4线QSPI通信方式吗?在W24Q64JV的这款芯片的手册里,我发现这段话。V7开发板上的W25Q264也是这样的吗?

网友A:
多少线和指令有关的。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334 关于QSPI读取W25Q64的问题

补充 开发板上的型号默认开启4线的。不用写寄存器来便能。几个控制寄存器别乱写,我测试时只读过一片直接拆来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线和指令有关的。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334 关于QSPI读取W2 ...

感谢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