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DAPLINK] H7-TOOL的高速DAPLINK仿真凌鸥LKS32MC系列芯片注意事项(2024-08-23)

楼主(2024-08-23):
在群友的协助下,初步测试这LKS32,使用DAPLINK,500KHz速度可以正常使用,速度高了不稳定

完整配置如下:

网友A(2024-11-28):
硬汉哥,这个芯片的烧录下载速度能够优化下吗,我keil534版本上烧录LKS32MC074DF8Q8芯片,烧录速度一旦大于200KHz就烧录失败了,500KHZ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哥,这个芯片的烧录下载速度能够优化下吗,我keil534版本上烧录LKS32MC074DF8Q8芯片,烧录速度一旦大于 ...

这个芯片配合DAPLINK,速度确实一般,不知道那里是不是什么骚操作要打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