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LwIP的自动分包,怎么让它组合起来,大神门求指导

楼主(2024-08-23):
目前再用Lwip的TCP,使用socket接口发数据,发现数据组包不正常,求大神指导下

代码如下:

					write(tmp_client_fd, "0", 1);
					write(tmp_client_fd, ",", 1);
					write(tmp_client_fd, "no err", 6);

setsocketopt配置如下:
		int flag = 1;
		setsockopt(fd, IPPROTO_TCP, TCP_KEEPALIVE, &flag, sizeof flag);

期望结果:0,noerrr   (一个包发送)
实际结果:
,noerrr   (两个包发送)

网友:
目标端收发的数据对不对,对就是没问题的。TCP包一帧14xx字节。只是间隔有点长。看下你的目标端是不是在处理什么东西

网友:
TCP这种字节流的传输还是将数据丢到缓冲区或者环形缓冲区中根据自定义的协议慢慢分析吧。

网友:
tcp是流式传输,若作为消息发送;需要自己设计分包结构。比如每次发送之前先发送两个字节的整数作为后续数据的长度信息,接收端以此规则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