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LAN8720在连接网线后黄灯闪烁,绿灯一直不亮

楼主(2024-08-23):
直接说问题,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小弟在此谢过
现象一:未烧写程序上电后,插入网线,黄灯闪烁,绿灯不亮。
现象二:烧写同事程序后,插入网线,黄灯闪烁,绿灯不亮;拔掉网线后,黄灯闪烁,绿灯不亮。
现象三:插上网线,可以ping通。
以下是电路原理图以及Layout截图:
PCB使用两层板,与MCU相连的走线均为6mil,除ETH_RST信号线外,均做过等长处理;与网口相连的走线均为10mil。
我同事的LAN8720A模块,是插上后黄灯常亮,绿灯闪烁,我这个板子就非常奇怪,故此来询问各位大佬,希望各位可以不吝赐教。

网友A:
看了一下8720的手册,黄灯(图里接的LED1)闪烁并且能PING通至少说明PHY芯片是在工作的,图里绿灯接的是LED2,是百兆指示灯,带宽100M的时候灯才亮,可以换个网线试试。同样程序出现和模块不一样的现象的话我怀疑是模块黄绿灯接法和图里不一样。另外这个板子如果改版的话建议用四层板做好阻抗,两层板是没法控制阻抗的,这里可能影响到以太网的稳定通讯或造成EMC问题。还有就是图里RJ45外壳shield接的好像是大地,这里别忘了安规阻容。

DataSheet关于LED逻辑的介绍

DataSheet关于LED逻辑的介绍

LED2(你的绿灯)配置方式

LED2(你的绿灯)配置方式

LED1(你的黄灯)配置方式

LED1(你的黄灯)配置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8720的手册,黄灯(图里接的LED1)闪烁并且能PING通至少说明PHY芯片是在工作的,图里绿灯接的是LED ...

多谢大佬解答!
外壳有接PGND,是1206的1nF 电容和 1MΩ电阻跨接PGND和GND。
此外,我同事那个模块是有源晶振版的。
他用同样的程序写进去,另一块H743开发板,网口灯是黄灯长亮,绿灯闪烁;
而我的是黄灯闪,绿灯不亮。就有点懵。

更奇怪的是,刚才我去重新拔插试了一遍,居然好了!?
现象是
插入网线,网口灯绿灯常亮,黄灯闪烁;
拔掉网线,网口双灯熄灭。
和昨天唯一的不同是,昨天是刚焊接完,没多久就测试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佬解答!
外壳有接PGND,是1206的1nF 电容和 1MΩ电阻跨接PGND和GND。
此外,我同事那个模 ...

那看来是黄绿灯和模块的刚好反了,之前说不定是网线没插好或者RJ45连接器进了灰尘或者焊板子的焊油不小心搞到某个触点了导致网口没法跑100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看来是黄绿灯和模块的刚好反了,之前说不定是网线没插好或者RJ45连接器进了灰尘或者焊板子的焊油不小心 ...

我看电脑网口都是绿灯常亮,黄灯闪,这和我现在所得到的情况是正好符合的;
同事那个模块让我以为LAN8720A都这样,我还一脸的问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看来是黄绿灯和模块的刚好反了,之前说不定是网线没插好或者RJ45连接器进了灰尘或者焊板子的焊油不小心 ...

还是不行,
板子没有程序时,拔掉网线两个灯灭;插上网线黄灯闪,绿灯常亮;一切都正常;
同事程序刷进去就出现黄灯一直闪,拔掉网线也闪,绿灯一直不亮的情况;
他说程序中只初始化了三个IO,MIDO、MDC、REF_CLK。

示波器检测三根线,REF_CLK有50Mhz正弦信号;MDC、MDIO有方波数据帧,上升下降沿均有约100-200mV过冲
程序中显示LINK寄存器值在拔掉网线后不停在变动,不稳定;插上网线后就又稳定了,而且也能PING通。只是绿灯一直不亮。
求助大神啊!!!
我快崩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看来是黄绿灯和模块的刚好反了,之前说不定是网线没插好或者RJ45连接器进了灰尘或者焊板子的焊油不小心 ...

问题找到了,就是同时程序对PHY芯片复位的逻辑错了,板子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就是同时程序对PHY芯片复位的逻辑错了,板子没问题。

但是不是说两块板子烧的一样的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不是说两块板子烧的一样的程序吗

同事的那块开发板,他没有连接复位引脚,我都裂开。

总结一下,
板子没问题,最终测试能跑到89M左右,使用两层板。
改进MCU到PHY芯片走线为8mil,除RST信号线外,其余RMII线,使用0.3/0.4的地孔和10mil走线隔开,最终测试速度提升掷93M左右。
走线长度为除RST线外,等长70.5mm。
将网口处覆铜清空,并移出元器件;网口外壳与GND用电容跨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佬解答!
外壳有接PGND,是1206的1nF 电容和 1MΩ电阻跨接PGND和GND。
此外,我同事那个模 ...

友友我现在跟你的情况一样   绿灯常亮黄灯闪烁 debug开在复位  你现在解决了?

楼主(2024-09-23):
引用 网友B:
友友我现在跟你的情况一样   绿灯常亮黄灯闪烁 debug开在复位  你现在解决了?

已经解决,9月3号的最后回复中已经说明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