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请教下, 貌似 spi 驱动的时钟频率上不去, 如果设置高了就出错 ?

楼主(2024-08-24):
请教下, 貌似 spi 驱动的时钟频率上不去, 如果设置高了就出错 ?

使用的是 spi2 , 外部没有加上拉电阻,

spi2 时钟频率 == 200MHz

目前读写 spi falsh  分频 8  , 那么 spi2 读写 flash 的频率就是

200/8 = 25MHz 这么低呀 ?

读写倒是慢正常的,就是觉得速度有些慢 了些 ,  读取数据使用 0x0b 指令 跟 0x03 貌似都差不多

网友A:
50MHz没问题

使用03H指令的读速度最高5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MHz没问题

使用03H指令的读速度最高50MHz。

我设置为 50M , 偶尔会成功, 但大部分是会失败,    25M 倒是稳定

是不是没有增加外部上啦电阻造成的速度跟不上啊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设置为 50M , 偶尔会成功, 但大部分是会失败,    25M 倒是稳定

把外部上拉去掉,使用内部上拉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外部上拉去掉,使用内部上拉就行。

果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