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使用BOOT后,ADC+DMA+TIM采样数据异常

楼主(2024-08-26):
使用的是stm32h735igk6,调的时候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假如加了boot(0x08000000)跳转至app(烧录在0x08020000),而且加了向量偏移,打印出来的adc值会有问题

,同样的程序只去掉向量偏移直接烧录到0x08000000,数据就没问题,又是对的。

网友A:
DMA内存对齐一下,还有注意一下MPU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A内存对齐一下,还有注意一下MPU的配置

你好! 感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A内存对齐一下,还有注意一下MPU的配置

但是我的boot和app都没有开启mpu,dma内存对齐具体是指什么您可以详细说说不,这是我的dma配置图

网友B:
可以先试试提高你的波特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A内存对齐一下,还有注意一下MPU的配置

问题解决了,解决的方法是把BOOT中的DCache使能SCB_EnableDCache();注释掉就正常了,这个boot也不是我做的,之前也没经过过啥测试,所以导致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试试提高你的波特率

感谢你的回复,似乎跟波特率关系不大,因为数据可以打出来 只不过打出来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