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EG2133这里的高压启动和低压启动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4-08-28):
请教一下EG2133这里的高压启动和低压启动是什么意思?

EG2133规格书

我用WSF40N06这款MOS管能够用5V供电吗?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网友A:
高压启动和低压启动说的是MOS栅极的驱动电压,WSF40N06手册里写的Vgth阈值电压最大2.5V,理论上只要加在这颗MOS的栅极电压超过2.5V,管子就导通了,所以这里加5V是没问题的。当你加在栅极的电压Vg超过了开启电压Vgth,MOS管的状态可以称为过驱,适当的过驱可以让MOS的导通阻抗变小,降低损耗,但是驱动栅压过高会使MOS开关时的上升下降沿变得迟缓,因为寄生电荷变大了。这里5V驱动就行,但是注意这个5V不是驱动电机的电源,你电机的额定电压是多少,图里网标MOTPR_POWER就接多少伏。另外,这份图里可以参考手册里的设计,在MOS栅极驱动电阻上并联肖特基管,有利于MOS加速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启动和低压启动说的是MOS栅极的驱动电压,WSF40N06手册里写的Vgth阈值电压最大2.5V,理论上只要加在这 ...

是的我选取的电机是3.7V~12V的一款电机。

我担心的是这个部分的电路:

我是根据网络上的资料画的这个半桥驱动电路,根据网络上的说法,上桥需要一个自举电容进行充电才能维持导通。
对于下桥来说它的S极接地的,所以可以导通。
但是对于上桥臂来说需要让Vgs>Vgsth就需要接一个电容,因为上桥臂的G极是接的是电机。

我其实对这个理论不是很了解,现在就是担心,选5V会不会影响到上桥臂的开通?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选取的电机是3.7V~12V的一款电机。

我担心的是这个部分的电路:

自举电容就是用来干这个活的,给5V自举电容充电的电压就是5V减去二极管压降(假设0.7v),就是4.3V。自举电容放电时相当于Vgs=4.3V,这时候管子是能起来的。给你推荐Ti的一个文章,看了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举电容就是用来干这个活的,给5V自举电容充电的电压就是5V减去二极管压降(假设0.7v),就是4.3V。自举电 ...

好的,谢谢,我去阅读以下这篇文章。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