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uchGFX] STM32H7R7开启GPU2D运行TouchGFX最新Demo

楼主(2024-08-28):
板子用的正点原子的H7R7高配版,现在除了官方比较贵的H7S78-DK板子,也就这块板比较便宜了,第一时间就买回来试试这个GPU2D,不得不说这个真GPU对GUI的性能提升相当大。可惜目前GPU2D绑定TouchGFX,代码不开源,运行效果见这个视频STM32H7R7L8H6启用GPU2D运行TouchGFX最新demo_哔哩哔哩_bilibili

网友A:
确实牛,这是ST的官方Demo,还是正点原子修改过后的Demo?

网友:
这个应该是2.5D的GPU,可以通过透视变换实现伪3D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牛,这是ST的官方Demo,还是正点原子修改过后的Demo?

TouchGFX4.24.0中的官方Demo,正点原子可没提供TouchGFX的例程,我用CubeMX生成的Boot+APP工程,然后自己重写了一份驱动

网友:
楼主,没刷屏看看?看看多少帧?

楼主:
GPU2D绑定TouchGFX,单纯刷屏不太好调用GPU2D

网友:
引用 楼主:
TouchGFX4.24.0中的官方Demo,正点原子可没提供TouchGFX的例程,我用CubeMX生成的Boot+APP工程,然后自己 ...

网友:
引用 楼主:
GPU2D绑定TouchGFX,单纯刷屏不太好调用GPU2D

方便出个教程吗?

楼主:
时间比较多的话,可以考虑出,这个其实也不难,在TouchGFX Designer中生成H7S78-DK板子的工程后,参考这个工程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间比较多的话,可以考虑出,这个其实也不难,在TouchGFX Designer中生成H7S78-DK板子的工程后,参考这 ...

网友(2024-12-11):
能不能分享一下这个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