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SIS-RTOS] rtx5的systick异常

楼主(2024-08-29):
比如delay = oskerneltick() +500,来延迟任务里面的某个操作,发现延迟时间误差较大,所以我又开了个timer来计时,感觉误差就小好多了。任务数量大概有10个左右。

网友:
应该是程序里面其它地方影响了,正常情况下精度还是可以的。当前任务有抖动是正常的,毕竟是抢占式调度。

看看是不是别的地方光中断或者调度锁之类的影响,或者高优先级任务没有释放CPU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