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使用miniLED显示屏是不是可以比常规显示屏眼睛舒服点

楼主(2024-08-29):
我现在的显示屏,时间长了,眼睛不舒服,颜色不够温和,感觉有点刺眼。

反倒是10几年前的老电脑显示器非常舒服,就是分辨率太小了,还是1024的。

网友A:
miniled如果频闪没有调好可能更不护眼,硬汉哥有用屏幕挂灯或者台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iled如果频闪没有调好可能更不护眼,硬汉哥有用屏幕挂灯或者台灯吗

有台灯,但效果不好。

屏幕挂灯好像不错,我第1次知道这个东西,我搜搜学习下。谢谢

网友B:
现在有墨水屏的显示器,大上科技,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墨水屏的显示器,大上科技,可以看看。

我看这个屏了,这个屏不便宜,比OLED都要贵。

网友C:
再者以前的显示器背光是灯管的,虽然也有频闪吧,但是感觉比现在的LED背光看起来还是要舒服一点,LED背光的就算调成大黄屏,看久了还是泪,尽量换个大厂的办公屏吧,dell或者其他主机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者以前的显示器背光是灯管的,虽然也有频闪吧,但是感觉比现在的LED背光看起来还是要舒服一点,LED背光的 ...

我现在用的是dell的,买了三个,这个屏刺眼,先越来越明显。

网友D:
我屏幕挂灯买的“ELE屏幕挂灯”,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屏幕挂灯买的“ELE屏幕挂灯”,挺好用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