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Wizard] Appwizard生成的程序里,需要调用哪个函数可以切换界面

楼主(2024-08-29):
void cbID_SCREEN_00(WM_MESSAGE * pMsg)
{
    //GUI_USE_PARA(pMsg);
    int NCode, Id;
    WM_HWIN hWin = pMsg->hWin;
    char buf[10];

    switch (pMsg->MsgId)
    {
        /* 重绘消息 */
        case WM_PAINT: //--------------(2)
        break;
        /* 定时器消息 */
//        case WM_TIMER: //--------------(3)
//            Count++;
//            printf("count is: %d\r\n",Count);
//            sprintf(buf, "%d", Count);
//            APPW_SetText(ID_SCREEN_00,ID_TEXT_02,buf);
//            //WM_InvalidateWindow(hWin);
//            WM_RestartTimer(pMsg->Data.v, 100);
//        break;

        case WM_KEY1_PRESS:

            //此处怎样实现切换到下一个界面ID_SCRREN_01

        break;

按下实体按键WM_SendMessageNoPara(WM_HBKWIN, WM_KEY1_PRESS);已经发送WM_KEY1_PRESS这个事件到界面0回调函数中,在此处怎样实现切换到下一个界面啊?

网友A:
有个界面切换的例子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界面切换的例子可以试试

好的,我看一下,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个界面切换的例子可以试试

请问这个界面在哪啊,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界面在哪啊,没找到

【视频教程】手把手AppWizard轻松制作一个emWin滑动主界面控制框架,任意跳转控制(2024-09-06)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5613&fromuid=5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个界面切换的例子可以试试

不是哈,我想问的是这个examples程序在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哈,我想问的是这个examples程序在哪里呢?

网友:
找到了,谢谢,在File->Open example

网友C:
貌似看来 emwin 的 appwizard 切换的狠成功呀, 估计后续 他们会大力发展 appwizard 了吧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貌似看来 emwin 的 appwizard 切换的狠成功呀, 估计后续 他们会大力发展 appwizard 了吧 ?

对,AppWizard用熟练了,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AppWizard用熟练了,还是挺好用的。

是的

注意是 界面 用户自行切换 如果玩顺溜了,还有一些 在 appwizard 里面配置的一些参数搞溜了, 那还是非常不错的

大神 什么时候安排一期 视频教程 讲解 appwizaed 里面参数配置 及 用户 界面自行 切换 的视频就好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注意是 界面 用户自行切换 如果玩顺溜了,还有一些 在 appwizard 里面配置的一些参数搞溜了,  ...

已经发了一期视频

【视频教程】手把手AppWizard轻松制作一个emWin滑动主界面控制框架,任意跳转控制(2024-09-06)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5613&fromuid=58

网友D(2024-11-22):
appwizard里面有一些修改皮肤颜色比开放的API接口要多,修改起来也很方便。就是生成出来的界面不知道咋用,最好是能只要界面的效果,回调函数什么的还是用原来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appwizard里面有一些修改皮肤颜色比开放的API接口要多,修改起来也很方便。就是生成出来的界面不知道咋用, ...

这个把窗口页面保存为全局变量就很好用了,就是再Appwizard生成的回调函数里面初始化消息中保存页面句柄为全局变量就可以了。

/*********************************************************************
*
*       Public code
*
**********************************************************************
*/
WM_HWIN SCREEN_00;/* 定义页面句柄 全局变量*/
/*********************************************************************
*
*       cbID_SCREEN_00
*/
void cbID_SCREEN_00(WM_MESSAGE * pMsg) {
    GUI_USE_PARA(pMsg);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SCREEN_00 = pMsg->hWin;      /* 保存页面句柄 */
        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