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批量改变文件名的小工具?

楼主(2024-08-29):
百度找的小工具都是要钱的。。。。命令行的处理需要编辑bat文件,有点繁琐。。。

网友:
copilot回复:

你可以使用批处理文件(.bat)来批量修改文件名。以下是一个简单的示例,展示如何使用批处理脚本来修改文件名:

打开记事本,并输入以下代码:
@echo off
setlocal enabledelayedexpansion

rem 设置要修改的文件夹路径
set folder_path=C:\path\to\your\folder

rem 进入目标文件夹
cd /d %folder_path%

rem 遍历所有文件并修改文件名
for %%f in (*.*) do (
    set "filename=%%~nf"
    set "extension=%%~xf"
    rem 修改文件名的规则,例如将文件名前缀“old”改为“new”
    set "newfilename=!filenameld=new!"
    ren "%%f" "!newfilename!!extension!"
)

保存文件,将文件名后缀改为 .bat,例如 rename_files.bat。
双击运行 这个 .bat 文件,脚本会自动修改指定文件夹中的所有文件名。
这个脚本的工作原理是:

进入指定的文件夹。
遍历文件夹中的所有文件。
根据指定的规则修改文件名(例如,将文件名前缀“old”改为“new”)。
使用 ren 命令重命名文件。

网友:
推荐ReName Pro,功能特别强大

网友:
播放软件不会自动刮削吗?
比如IOS里面的infuse。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网友A:
uTools里有好几个重命名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uTools里有好几个重命名插件

是这个网站吗? https://www.u.tools/

utools的翻译功能有没有字数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