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显示疑问

楼主(2024-08-29):
最近拿到同事一份代码,看见显示方式很奇怪,原理图看不出啥驱动方式,同事说这个只能显示R,G,B三种单色颜色,从函数API调用,貌似用的是SPI驱动方式,且是使用全局缓冲进行刷屏,类似常见在小屏幕的那种方式。由于硬件需求改版为8080口,并且换了一个RGB565屏幕,原来的是RGB888的,我在原代码上上改写驱动,总是显示异常,见惯了常用的那种显示方式,实在不清楚这个咋搞,屏幕都是272*480的,希望各路大神能够赐教解答

原理图

原理图

原来代码

原来代码

现在的刷新函数

现在的刷新函数

网友A:
你们现在换成了8080接口方式的565显示屏,不应该使用FSMC驱动吗,不知道楼主描述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B:
和驱动方式无关吧,你原来是单色,现在也要用单色显示才对,原来是GPIO控制颜色,你现在是FMSC写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现在换成了8080接口方式的565显示屏,不应该使用FSMC驱动吗,不知道楼主描述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的,现在换成FSMC方式,函数接口也变成上面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驱动方式无关吧,你原来是单色,现在也要用单色显示才对,原来是GPIO控制颜色,你现在是FMSC写颜色

你这么一说,貌似有道理,但是按理说他是用全局缓冲的的方式,最后调用写函数刷新,我改成自己现在的写函数就行了吧,如果不行,那现在这种FSMC接口,怎么写单色呢

楼主:
static uint8_t framebuffer[273][60];

void LCD_setbackground(void)
{
	uint16_t i=0, j=0;
	/* SET BACKGROUND COLOR*/
	for(i=0; i<32; i++)
	{
		for(j=0; j<60; j++)
			framebuffer[i][j] = 0xff;
	}

	for(i=0; i<240; i++)
	{

		for(j=0; j<60; j++)
		{
			framebuffer[32+i][j] = 0x00;
		}
	}

	ColorMode = RED_BLUE;
}

void LCD_setbackground_Blue(void)
{
	uint16_t i=0, j=0;
	/* SET BACKGROUND COLOR*/
	for(i=0; i<272; i++)
	{
		for(j=0; j<60; j++)
			framebuffer[i][j] = 0x00;
	}
	ColorMode = BLUE;
}

void LCD_pset(UG_S16 x,UG_S16 y,UG_COLOR c)
{
	uint16_t n,m;

	if(y>272 || x>480) return;

	n = x/8;
	m = x%8;
	m = 7 - m;

	if(ColorMode==RED_BLUE)
	{
		if(c==1)
		{
			if(y<32)
			{
				framebuffer[y][n] &= ~(1<<m);
			}
			else
			{
				framebuffer[y][n] |= 1<<m;
			}
		}
		else
		{
			if(y<32)
			{
				framebuffer[y][n] |= 1<<m;
			}
			else
			{
				framebuffer[y][n] &= ~(1<<m);
			}

		}
	}
	else if(ColorMode==BLUE)
	{
		if(c==1)
		{
			framebuffer[y][n] |= 1<<m;
		}
		else
		{
			framebuffer[y][n] &= ~(1<<m);
		}
	}
}

#define WHITE_COLOR           0xFFFF
#define BLACK_COLOR           0x0000
#define BLUE_COLOR            0x001F
#define RED_COLOR             0xF800
#define GREEN_COLOR           0x07E0
#define YELLOW_COLOR          0xFFE0

大概代码片段如上

楼主:
没人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人知道怎么解决吗

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