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关于easyflash源码的疑问

楼主(2024-08-29):
最近在想移植easyflash协议栈,在研究easyflash源码的时候遇到疑惑,有老哥研究过相关源码的求解惑一下

楼主:
sector->status.store = (sector_store_status_t) get_status(sec_hdr.status_table.store, SECTOR_STORE_STATUS_NUM);
sector->status.dirty = (sector_dirty_status_t) get_status(sec_hdr.status_table.dirty, SECTOR_DIRTY_STATUS_NUM);

static size_t get_status(uint8_t status_table[], size_t status_num)
{
    size_t i = 0, status_num_bak = --status_num;

    while (status_num --) {
        /* get the first 0 position from end address to start address */
        if ((status_table[status_num / 8] & (0x80 >> (status_num % 8))) == 0x00) {
            break;
        }
        i++;
    }

    return status_num_bak - i;
}

sec_hdr.status_table.store是使用一个字节的4bit来表示扇区的状态,然后通过get_status()转换为枚举传给sector->status.store。
不理解get_status()函数,其中status_num两次自减操作是什么意思?还有为什么 sec_hdr.status_table.store 和 sector->status.store 为什么用两种方式来表示扇区状态?

网友:
帮顶下,这个没有研究过。

网友:
没看过源码,不过可以推断下,SECTOR_DIRTY_STATUS_NUM这个是个数(如200个),第一次自减表示 0 - 199 (即总共200个的循环次数),第二次自减法是循环迭代?

网友:
我只会移植。。。
源码没研究过。

他后来不是还有一个flashDB,我用过这个。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