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与系统] DFT算相位的分辨率是多少? 定相位起始点除了过0点,还有什么方法?

楼主(2024-08-29):
问题1:
输入信号为50Hz, 采样频率为1kHz.  请问DFT算相位的分辨率是多少度,按360度来计算。

是不是说1KHz / 50Hz = 20点,分辨率就是360度/20点 = 18度/点。

问题2:
定相位起始点除了过0点,还有什么方法?
我搜索了一下论坛,过零点方法为:
方法A:
连续采集三个周期 + 1秒钟,然后在前三个周期找过0零,然后从过0点开始计算DFT。
缺点:过零点极容易受到干扰
方法B:
Adding phase-shifted sine waves | LTI systems (johndcook.com)
两个正弦函数,相同的频率,但具有不同的相位和不同的振幅,合并后依然是同频的正弦(余弦) - 数字信号处理 - 硬汉嵌入式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armbbs.cn)
这是硬汉找到的,两个同频率的波相加,已知A + 未知X,A可以由单片机自己发出来,那么A的幅度和相位都已知,可以推出未知的X相位。
缺点,需要加硬件,未知X的频率很难和已知A完全一致。
方法C:
使用软件锁相算法,DQ坐标变换。锁相之后,找到过零点,然后再开始AD采样。
缺点:不知道怎么搞,要学习线性代数,😔

网友:
1、对
2、主要就是FFT,软件锁相环,好像也有外置的硬件相位检测器件

网友A:
很难理解楼主在做什么。

当提及DFT/FFT的分辨率,所说的都是频率分辨率,即两个频率相差多少才能被区分开来。恕我孤陋寡闻,我从未听说过DFT/FFT的相位分辨率这个概念,搜索了一下也没有任何相关资料和讨论,楼主既然提出这样的问题,那能否贴上这个概念的定义、来源之类的资料?

如果类比频率分辨率的概念,定义相位分辨率为:两个相同幅值和频率的正弦信号,相位相差多少才能被区分开来。那么,对信号做DFT/FFT,只要不发生频谱泄漏,那么从DFT/FFT的结果计算初相,这个分辨率可以说是无限高的,或者说只取决于浮点运算精度。

在这个意义上,问题1你的理解是错误的。

至于问题2,就更难理解楼主想干什么了。是想计算信号初相吗?那么取DFT/FFT的结果就可以了。是想等信号到了指定初相再开始采样吗?那可以根据历史波形预测相位变化来实现。

总之,楼主最好重新整理一下思路,列出问题的背景和资料,然后再做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难理解楼主在做什么。

当提及DFT/FFT的分辨率,所说的都是频率分辨率,即两个频率相差多少才能被区分 ...

每次看你的回复都很专业

1、对,确实没有相位分辨率的概念。他应该是想表达每个频率点下相位区分度。
2、他就是想从波形里面找到起始位置。

楼主:
抱歉没有描述清楚
1. 我的意思是,采样频率是被采样信号的多少倍,才能保证相位测的准确。
例如: 被采集的信号是50Hz,要求测到相位精度是1°。那算出来希望再0.5到1.4之间跳动,四舍五入到1°。
疑问A:那么是否说,100Hz的采样频率是否够?

我说的1个周期,采集360个点,是从时域来讲。现在DFT在频域,我不知道如何用理论确定。

目前我是用4KHz的采样率,远远大于奈奎斯特的要求,稳定在1°。时间所限,没有降低做实验。

2. 第二点,也是希望起始位置稳定,这样算出来的相位,也会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没有描述清楚
1. 我的意思是,采样频率是被采样信号的多少倍,才能保证相位测的准确。
例如: 被采集 ...

放假了,终于有时间考虑你的问题了。

先说结论:正弦信号的频率是50Hz,100Hz的采样率是足够的,只需采样足够长的时间即可。(严格说100Hz是不行的,要大于100Hz才行)。

具体过程我贴图解释。事先声明,我也是初学者,才疏学浅,如有错漏,还望诸位不吝赐教。

网友:
具体过程如下:

part1

part1

part2

part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