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请教一下THREADX中断保护,不需要写代码保护吗?以前用UCOSIII,中断函数里面需要操作系统开关中断和嵌套计数。

楼主(2024-08-30):
我看V5,V6,V7的例程,串口中断好像没特别处理。谢谢。

网友A:
ThreadX和RTX中断用法和裸机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readX和RTX中断用法和裸机一样。

谢谢。

网友B:
UCOS 是因为要保证切换任务的时候,一定没有中断嵌套,最后一层中断退出去的时候才能切换任务。

RTX 是因为 RTX 进入到内核切换任务的时候进入了 SVC 模式,这个时候其他外设中断不会再响应了。

THREADX 是因为他利用了 pendsv 的优先级为最低,再其他中断发生的时候 pendsv 一定不会被响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COS 是因为要保证切换任务的时候,一定没有中断嵌套,最后一层中断退出去的时候才能切换任务。

RTX 是 ...

1、M内核下,uCOS不需要这个了,这个要求是其它内核有这个需求。保证PendSV是最低优先级就行。
2、RTX的SVC主要是RTX的内核API调用会触发SVC,不影响其它中断响应,他没有关闭其它中断。优先级比SVC高的可以响应。
3、跟uCOS基本一样。

网友C(2024-10-17):
引用 网友A:
1、M内核下,uCOS不需要这个了,这个要求是其它内核有这个需求。保证PendSV是最低优先级就行。
2、RTX的 ...

这个是说对于H7,ucos的中断处理也和裸机一样不用特殊处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说对于H7,ucos的中断处理也和裸机一样不用特殊处理吗?

uCOS推荐使用新版3.08.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