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Wizard] AppWizard中的persistent mode的作用

楼主(2024-08-31):
(图片)

网友A(2025-03-06):
请教下,AppWizard 中的 persistent mode 这个模式使用上有没有屏幕数量的限制呀 ??

比如我想在一个工程 里面需要启用 persistent mode 这个模式,需要5个屏幕都开启这个模式功能,那开启5个屏幕这功能后对系统运行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或 根本就不支持开启这么多个屏幕的 persistent ??

在应用程序启动时创建的 persistent mode 这个模式的屏幕,在 对应的屏幕里面有个   :

WM_HWIN  hWinTest = NULL ;

                 case WM_CREATE: {   // 系统上电创建一次
                           hWinTest = pMsg->hWin;
                        break;
                 }

         case WM_INIT_DIALOG:  {
                                WM_HideWindow(hWinTest );   // 默认初始化一次后就自动隐藏  ??

         }  break;

         后续在需要显示的地方调用 WM_ShowWindow (hWinTest );   这个函数就可以了吗  ?

         我的这个用法对不 ??   (我目前的测试按照上面的套路貌似显示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AppWizard 中的 persistent mode 这个模式使用上有没有屏幕数量的限制呀 ??

比如我想在一个工 ...

这个我没有专门测试过,后面我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没有专门测试过,后面我试试

刚刚重新捣鼓了一下,终于可以了, 在 appWizard 里面必须开启 Set stay on top :

// isEnable   ==true 显示
//                ==false 隐藏

void screen_common_Test_show_hide(int isEnable)    {
        if (hWinTest) {
                if (isEnable) {

                        WM_ShowWindow(hWinTest);
                }
                else {

                        WM_HideWindow(hWinTest);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重新捣鼓了一下,终于可以了, 在 appWizard 里面必须开启 Set stay on top :

网友:
后续慢慢的可以逐步摆脱 GUIBuilder 这个玩意了,

不过按照我上面的配置后, 启用了 set stay on top 选项后, 如果启用的页面多了,那么在 appWizard 里面仿真显示会乱,

使用 vs 仿真就可以因为可以在 vs 仿真里面增加隐藏函数将其屏蔽不让显示

现在还不知道在 appWizard 里面 的 cbID_SCREEN_00 这个函数里面要怎么样才能够增加代码 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