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板子好难画

楼主(2024-08-31):
最近在学习无刷电机,画了一个驱动板。(基本上是抄别人的原理图,修修改改省略一部分,也不知道画的对不对...)

一开始想用锂电池供电,但是后来感觉充放电的方案选不下来。
干脆先把电源给省略了,直接用直流稳压电源供电。
学习用途,留了4个采样电阻(三相电流和母线的电流)
留了一个SPI接口接磁性编码器,然后多余的IO口留了一个spi屏幕的fpc口出来。

目前在画PCB中,感觉好难画。先把所有线连起来再说,不管其他的。
先看看能不能让电机转起来再说...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网友:
比我强多了,我每次将PCB软件安装几天后就卸载了,研究不下去。算是彻底放弃了。

网友A:
费尽心力布局画板子,一想到还要调程序,调完估计还要改板子,人都麻了

网友B:
大电流的地方走线细了点,一般是铺铜处理,有时候甚至会开窗爬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电流的地方走线细了点,一般是铺铜处理,有时候甚至会开窗爬锡

好的谢谢。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网友:
条件允许的话,可以试试4层板,增加电源层、地层,应该好画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费尽心力布局画板子,一想到还要调程序,调完估计还要改板子,人都麻了

可以先大致布局,然后使用自动布线,看看自动走的通不,走的通,说明布局尚可,再手动调一下基本就OK了
自动走不通说明布局有比较大的问题,要调整布局了

网友:
上学的时候做比赛偶尔要画一画,参加工作了有人画,我没画过了,东西全部忘完了。【之前莫名其妙回错帖子】

楼主:
参考坛友的建议改了一下,算是画完了。
主控用的ESP32-S3,等元器件到了研究一下怎么用它发SVPWM波形。
我看它是有相关例程的。

这款芯片的API很多都和我之前接触的STM32不一样。得研究研究。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网友:
刚开始是这样,多画画就好了

楼主:
周末板子打回来了。
心头正热,虽然刚刚搬家,遗失了一点焊接设备(丢隔热垫子和镊子)
不过焊台热风枪还是有的。
遂尝试焊接。

发现这个16P的Type-C接口选择是一个败笔。。
本来打算用PD供电的,所以选了16P的,但是后来这部分电路被我删除了,然后PIN数没有修改。
然后现在发现这个东西有点难焊接。。而且它和那几个电阻的距离有点太近了。管脚又很多。

导致第一次焊接没成功,但是元器件我只买了一份。。
所以又在周末的时候重新购买了几个TYPE-C端子。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网友:
好久没逛论坛了。。。。。

网友C:
大家都使用什么软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都使用什么软件呀

AD,阿里狗,KICAD,立创EDA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网友(2024-10-25):
mos管漏极的线太细,布局布线可以参考TI的《电机驱动器电路板布局的最佳实践》。